各位发现一个固件网小白刷机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20-07-15):
今天回来刷机顶盒看见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一个小白刷机网,里面的固件还挺好的都是纯净版的,固件是免费的可以直接下载很快,几乎常用的固件都有电视的和机顶盒都有

网友A:
不错不错,什么智能电视网,等都20来块下载一次还不知道好用不好用,收费之后就呵呵了。被逼,又重新下了个自带Java的hitool,愉快的随便刷华为芯片盒子  备份固件了,就是要拆机TTL略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什么智能电视网,等都20来块下载一次还不知道好用不好用,收费之后就呵呵了。被逼,又重新下了个 ...

eeee,又看了一下,刷完机截图,开机启动试用7天,还是付费的rom,不过刷完先看效果比智能电视网,先付钱不还不知能不能刷要好。  搜索机型没有跳出建议去智能电视网,看来还是一条裤子。我还是麻烦点买别人耍好的机子,在hitool备份,然后到处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eee,又看了一下,刷完机截图,开机启动试用7天,还是付费的rom,不过刷完先看效果比智能电视网,先付钱 ...

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免费的午餐

以前是免费,现在都开始收费了,不管合不合适先拿钱。还好这回下了自带Java的hitool,备份了卖家花钱买的软件刷好的机器,然后就是复制粘贴

网友C(2020-08-14):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免费,现在都开始收费了,不管合不合适先拿钱。还好这回下了自带Java的hitool,备份了卖家花钱买的 ...

自带Java的hitool,哪里有,能提供一下地址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带Java的hitool,哪里有,能提供一下地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