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小18650风扇,大家看看

楼主(2020-07-15):
大家看看怎么样?不是无刷的,不知道有没有充电保护和低电量保护

网友A:
看着这小马达,我猜风量肯定只有一丢丢

网友:
有保护,前两天刚修了一个,网购衣服卖家送的。用了一段时间后,按开关,蓝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最后发现是电机坏了,翻盒子找到一只同尺寸的单放机电机,装上恢复。

网友:
这种不好用的,直接扔了吧。

网友:
用坏了再说吧,电机寿命反正不长的

网友:
附近市场很多跟楼主类似的有刷电机款式,和F95款式4叶片先凑合用。

网友:
风力很小了,最后你只能放弃使用了

网友B:
上2212电机,加电调和锂电,风量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小马达,我猜风量肯定只有一丢丢

风力很大的,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2212电机,加电调和锂电,风量杠杠滴

2212电机多钱啦

网友C:
这个电机寿命随缘,最大电压应该是6v,无刷的可以到9v,我有个同款双电机的,5v并联风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寿命随缘,最大电压应该是6v,无刷的可以到9v,我有个同款双电机的,5v并联风力很大 ...

双电机是什么设计的?求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