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想请教一下电脑主板进水的问题

楼主(2020-07-15):
看了那个b站维修师的视频,由于进水损坏的几率很高。但是好像没看见防水标签,笔记本一般允许拆机。这种洗干净再保修不行?冼过的再放点灰在烧坏的地方应该没什么痕迹

楼主:
想不明白,怎么这么多入水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进水,求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不明白,怎么这么多入水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进水,求解惑

有什么奇怪的,放窗口桌子上下雨淋到,喝水不小心倒翻,意外无处不在啊

网友:
话说电脑好像真没看到进水标的,楼主要不要实验下啊

网友:
密封不好嘿嘿嘿

网友:
其实吧,tb有卖进水检测贴和各种品牌的保修防拆贴,只不过一般人没能力自己搞这些,维修点的猫腻就多了,自己洗干净去售后换新的多得是。

网友:
售后也不傻,还是诚信一点吧,是厂家的责任就让厂家负责,是自己失误导致的损坏还得自己掏钱解决。
反正我运气不太好,两年换了三次主板,还好都是保修期,最后一次换完,坚持了7年才坏,一共用了9年

网友A:
以前声海的耳机是全球都只换不修的,后来单独对中国区的只修不换,为啥?有人总要在快过质保期想方设法弄坏它,造成它自己坏了的假象,外国人发现就你这中国区售后率高于其他地区,于是售后更改条款。

网友B:
以前的苹果也是    只换不修的       后来中国区   发生了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苹果也是    只换不修的       后来中国区   发生了变化

苹果手机在中国区遇到的问题是
有人去维修手机,苹果直接给换了个良品,而不是全新的,被顾客投诉了

网友:
常温较长时间晾干或者人工快速加热烘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声海的耳机是全球都只换不修的,后来单独对中国区的只修不换,为啥?有人总要在快过质保期想方设法弄坏 ...

这种只是少数人吧!其实是我们这里被歧视

网友:
机器进水防进水标志会变色的,造笔记本的不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苹果也是    只换不修的       后来中国区   发生了变化

我大概八九年前的cx200,当时就正逢不换只修,声音变小了,我干脆就没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只是少数人吧!其实是我们这里被歧视

歧视??如果我们也像美国那些部门,对违法的厂商实施巨额罚款,你看他们还敢不敢。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人摸透了你的体系,料定那点罚款别人交得起

网友:
我有一台SL400笔记本,曾经在床上用,放在了窗边结果出去后雷阵雨直接淋关机了!回来后心都凉了,斜着放控出一小片水。最后拆开擦干晒了两天装回去没问题用到现在,不过这机器屏轴换过三对,通病

网友:
密封做的不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只是少数人吧!其实是我们这里被歧视

按比例来说是少数,但中国人口基数大,这部分人不可忽视,当年IBM玻璃盘翻车的时候就有人就耍小聪明,在质保期快到的时候用自己编写的程序让硬盘磁头频繁的往复运动,最后把硬盘搞挂,然后拿去售后换新的,很多人争相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