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美标智能马桶盖一个电阻发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15):
各位大神好。小弟电学只是高中水平,但喜欢捣鼓。第一次发帖,如有不妥处还请见谅。

家里的美标牌储热式智能马桶盖,正常用了十多年,去年大概10月份突然坏了,直接就是不上电、不工作。我拆开后发现,电路板整个都是用透明防水胶封起来的,但电路板的下方部分,似乎是供电、驱动动力部件的部分,像是有什么原件烧过一样,防水胶都已经变成褐色的了(见图1、图2)。努力清理了正面和背面一部分胶,没发现什么异常,只好就这么装回去了,没想到装起来后居然又正常工作了,就没有再理会它。

这两天偶然发现储水箱部分有个地方发热,又拆开来,发现有一个电阻通电后马上就会热得烫手,就是图3、4、7、8的蓝圈里面那个。电阻上标着“200ΩJ, 2W”,我以为它坏掉了,本来想直接换掉。但反复测量发现,电阻是198-200Ω,很正常。通电后,两侧电压是直流12.4V。也就是说,此时电流只有0.062A,功率只有0.7688W,远没有达到额定功率。所以我想,是不是出问题的不是它呢?是否别的元件出了问题,导致它的电流超过了正常电流?如果是这样,有可能是哪个原件呢?

回忆了一下,几个月前也摸到过储水箱发热,只是当时没在意。这个发热就是在去年坏了以后才出现的。虽然现在也能用,但总是不放心,我担心用久了就彻底坏掉了。

盼望大神相助,非常感谢!

网友A:
请问覆盖的胶是怎么清除掉的

网友B:
这个是阻容降压或者限流电阻,发热正常的(所以体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覆盖的胶是怎么清除掉的

就是用平头螺丝刀之类的东西一点一点清理的,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阻容降压或者限流电阻,发热正常的(所以体积很大)

谢谢。但是以前是没有这么发热的。体积也不算大,看起来大可能是拍摄的原因。中间那个大电容倒是确实非常非常大。

网友C:
你如果确定以前不发热,哪就是负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确定以前不发热,哪就是负载有问题……

是的,以前不发热。但这就不太懂了,能稍微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覆盖的胶是怎么清除掉的

可以用解胶剂,或者热风枪吹热了再铲会容易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