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与L06B的ECC值

楼主(2020-07-16):
没事看看2246EN的白皮书,发现2246EN ECC值达不到L06B闪存要求的最低值。2246 BCH ECC最大值66-bit/1kb(1024bytes)。L06B闪存ECC最小值72-bit/1162bytes。猜测2246EN贴L06B闪存短寿与此有关。

网友:
L06B闪存——什么牌子的闪存?  看哪里能看出来是不是L06B?

楼主:
L06B是制程代号,只有镁光/Intel使用。MT29F256G08CBCBB就是L06B闪存。PF29F32B2ALCMG2同时支持L06B和B0KB随意切换。

网友:
有说法是L06B贴2246会短命,只有2258上三分之一寿命

网友:
请问大佬2246xt配nw623,urwtest无问题,smart c3值略微上涨,有影响吗?

网友A:
其实还行   我试过46EN 贴白片29F02T2AOCMG2,120度高温3小时那出来校验通过且不涨C3

网友B:
倒也没怎么夸张,BCH下L06在的寿命好像是3000PE,B0K只有500PE,66bit就当缩了一半还有1500pe呢。
早期还有40bit/kb的2281vb1贴东芝a19呢,正片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黑片那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也没怎么夸张,BCH下L06在的寿命好像是3000PE,B0K只有500PE,66bit就当缩了一半还有1500pe呢。
早期还有 ...

并没有说BCH不能用,ECC值不够才是硬伤。说实话,2246en就不该支持L06B。

网友:
2246 老老实实配2D MLC就好。

网友C:
我觉得l06b就不应该生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l06b就不应该生产出来

 2258H+L06B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我只说几点事实和疑惑,其他不讨论
1.任何一家具有研发能力的大厂都从没推出过L06B+2246的市售品组合
2.L85 L95之类的datasheet声明PE寿命都是3000,但是L06B声明LDPC下寿命才是3000
3.未完待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只说几点事实和疑惑,其他不讨论
1.任何一家具有研发能力的大厂都从没推出过L06B+2246的市售品组合
2.L85 ...

第一条貌似确实,但是...具有研发能力的,是指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条貌似确实,但是...具有研发能力的,是指哪些呢?

镁光/Intel,浦科特,liteon,Transcend。标准配对2246EN+2D MLC,2256K+2D TLC,2258H/XT+3D MLC/TLC。

网友:
做U盘的话,正片不太需要考虑寿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行   我试过46EN 贴白片29F02T2AOCMG2,120度高温3小时那出来校验通过且不涨C3 ...

断电加热貌似对绝缘栅极损害不大,不知道高温跑圈是不是影响很大...

网友(2020-12-02):
还在用BCH-40-bit的路过,对于高bit纠错其实有一两个降速及快的连续块也不爽,只要数据一存放在那片不稳定的区域,立马降速!还不如早点对不稳定块判死刑屏蔽掉,所以更高级的LDPC,总是把奄奄一息的SSD降速块拖进ICU病房抢救来回搞拉锯,耗起!不如BCH爽快点不插管脑死、心死、心跳微弱都算死。

网友(2021-04-14):
寿命主要还是制程低了,禁不住摩擦!

网友:
还是得靠2258H

网友(2021-05-16):
本人小白一个,望谅解。
请问白皮书在哪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