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飞利浦一开单控改双控。

楼主(2020-07-16):
前段时间618商家搞活动,飞利浦的一开单控开关买一发三,到货以后我却发现家里需要装一个一开双控的,但是要重新下单买价格要贵了不少,于是就有了自己改造的想法。
材料是一样的飞逸系列一开单控两个。
1、看到底下那个L2空位没有,那里是个塑料件,应该是可以取下来的。
2、把铁背板上的卡子撬开一点,开关组件就可以取下来了,上面有四个塑料卡子,用一字起很容易就打开了,把一个翘板的铜触点取下来备用。
3、接下来我要把触点的脚打磨一下,然后装到另一个翘板上去,上焊锡把它牢牢固定住就ok了。
4、看一下正面,触点上面镀银减少打火,翘板的铜是比较厚的。
5、接下来就简单了,把翘板装回去,然后把那个塑料件取下来,从另一个开关那里取一个接线端子装上去就好了。
6、最后一步,开关按原样装好,一个改装版的一开双控就做好了,代价是另一个一开单控废掉了,剩下的材料做备件吧,以后开关坏了可以修理一下。

网友A:
个人不看好,寿命是个问题,没有文字说明,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不看好,寿命是个问题,没有文字说明,差评!

寿命怎么可能会有问题,灯具的电流没有多大,我弄的焊点还是比较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