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网易的青果摄像机云存储不管用了,修要收90,看看能否自己刷机

楼主(2020-07-16):
之前这种青果摄像机带永久7天云存储,现在估计网易运营不下去了,开始后台搞小动作
贴吧已经有不少云存储打不开的帖子,维修还要收费90,这种显然是软件的问题
看看能不能自己刷机?不知道哪有固件?主控是hi3518。

试了下夹子读取不出来,可能得拆下来才行

网友A:
恢复出厂,备份固件,然后改ID试一下,海康也有类似变态手段

网友B:
固件在那个红点的宽8脚芯片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在那个红点的宽8脚芯片里

是的但用夹子试了好几次读不出来,估计得用热风枪焊下来读才行。

网友C:
恢复一下出厂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一下出厂应该可以了

光恢复出厂已经试过不管用,估计得更新固件才行,但这样得有人花90修好备份才行

网友:
能不能看sd卡的回放视频呢?

网友(2021-09-04):
弄好吗,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备份固件,然后改ID试一下,海康也有类似变态手段

具体怎么弄,读取其他机器的固件刷进去还是固件里面ID那台机

网友(2023-06-22):
引用 楼主:
光恢复出厂已经试过不管用,估计得更新固件才行,但这样得有人花90修好备份才行 ...

具体怎么弄,我有修好的,有烧录器,怎么弄?目前有很多个用不了的

网友:
我是不看好这种所谓云存储的,不管是跑路倒闭,还是信息安全风险

网友:
上云就是自己装一个摄像机,全家在网上直播。用于不太重要的场合比如农村看场子也就算了

网友(2023-09-06):
引用 楼主:
是的但用夹子试了好几次读不出来,估计得用热风枪焊下来读才行。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个这个一直吃灰

网友:
所谓的永久看来都不可信啊!

网友(2025-02-21):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