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论坛里面16元的12v米霍克双速锂电钻到手评价

楼主(2020-07-16):
前些天论坛里面见到16元的米霍克双速锂电钻。本来不想买,同质的多了,经不起价格诱惑想想16元也就一把螺丝刀的价格,也好奇想看看在这个肉价飞上天的年代16元的还能买到什么品质。原价19元,优惠减三元,集分宝抵扣4元多,总共付了11元多,那么便宜自己都觉得难为情,感慨今天的技术真不值钱,做这种工业产品的日子真不好过。今天收到货了,因为论坛已经有人拆过我就不拆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493。我看下来有几个优点:份量917克属于用料蛮多的(我的品牌货也就947),整体算精致的,红色机身塑料的材质从目视和手捏看是好塑料,橡皮包胶工艺也很好精致,高低速和正反转的切换开关很顺手一点不卡,特别是刚刚微启动时的转速非常缓慢是我见到过里面最低的(可惜论坛不能上视频,估计5、6秒/圈),夹头根本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径向晃动(广告说是轴承的,这我没拆不知道,但就算铁套的话这配合工艺算厉害的)。另外,充电器是轻的没法再轻的东西,锂电池那也是看人品才知道寿命的。整机唯一一个缺点就这一个:虽然扭矩调节写了21档,实际也真有21档,但是这个最小档的扭矩也实在太大了,如果用来拧塑料螺丝的话会滑牙!不过这种像我这种会弄的人可以处理里面的弹簧到合适的程度就可以改善的。

网友A:
是的,挺重的,充电器加主机一套我称了,加包装超一公斤了,老板寄快递都亏

网友:
去看了下只有江浙泸包邮就没买
从废品站捡垃圾买了好几个锂电钻单速双速的都有,没碰到无刷锂电钻
想着应该没必要了

网友:
同款在路上。打算给大有作配件,就是不知道通用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9262

网友:
我也买了,这款不错,品质好,双速,外壳也较精细,同心度一致,相比卡某或虾某要好多了,15还要哈自行车,值!

网友B:
便宜的电钻都是这样 扭矩调节一档很大 而且不清晰 好点的牌子就好多了 扭矩都是一点点增大的 可以每档拧一颗螺丝就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电钻都是这样 扭矩调节一档很大 而且不清晰 好点的牌子就好多了 扭矩都是一点点增大的 可以每档拧一 ...

这个弹簧真的是核心技术,由于配方、热处理的离散性造成的差异,没有完整的技术手段很难品控的,很难将大、小扭力两头兼顾的!这才是国外牛叉的地方,他们可以做到完美且一致性,用过的都知道我没瞎说。与国外的比电子还能跟跟,机械才更是弱项,比如我们有奇淫技巧,就是小脑特别发达,国外的调速都是电位器,我们做的出但不耐用就干脆把它做成多极开关串电阻模式,扬长避短也真牛的。我自己有巧办法可以改善弹簧,都成功但很累,不再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挺重的,充电器加主机一套我称了,加包装超一公斤了,老板寄快递都亏 ...

人家是按三公斤重为首重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按三公斤重为首重标准。

厉害了哈哈三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哈哈三公斤

这个确实 商家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上次聚餐 有个朋友做盐敷袋 一个好几公斤 他说发全国除了偏远都是3块钱

楼主:
这开关通病,没用几次正转档卡住推不过去了,是开关本身太紧了!其它都完美,唉低级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开关通病,没用几次正转档卡住推不过去了,是开关本身太紧了!其它都完美,唉低级错误! ...

把启动调速开关扳住,就可以切换了

网友:
还没到货呢,,想把我的无刷电机按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启动调速开关扳住,就可以切换了

不是的。

原因是那个开关本身太紧了,是这家公司选错供应商了,开关本身无法改的,只有把机身上被那个黑色换向推杆碰到的部分磨凹二、三毫米,保险起见,我是两个方向都磨了的,已经好了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原因是那个开关本身太紧了,是这家公司选错供应商了,开关本身无法改的,只有把机身上被那个黑 ...

我的正反转开关和模具不会挡住。但开关很硬,喷了WD40,然后加润滑油脂在转动关节处。好用多了。

网友:
怎么没人拍一下充电器?

网友E:
收到的标25挡,实际只有18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的标25挡,实际只有18挡

这家的每批货个别处都不一样,如夹头、钮刀档位的旋钮与档位数、左右推杆、螺丝、颜色、标贴,但总体一样。我这把肯定是21档确认的,但后面买的就没有这么多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