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2020-07-16):
怎么才能提高效率,电流最大就200mah,太低了!四块并联也就这样吗?

网友A:
隔着玻璃肯定不行。紫外线和蓝光被挡住了。

网友:
4个串联,把电池片放到室外,到室里再加个DC-DC,

网友:
mppt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着玻璃肯定不行。紫外线和蓝光被挡住了。

没有玻璃!只是一个阳台防盗窗

网友:
不能有阴影的,有阴影后效率降太多了

网友:
看这个磨砂表里,不是高效率的单晶硅的电池板吧?

网友:
文字感觉比1元一片的还不如?

网友:
这是老五还是老王家的,看起来体积不大,两串两并接个车充用吧。要串二极管

网友:
我了个去,要直射啊,你这歪到哪去了?

网友:
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是科学家的研究目标。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加太阳角度跟踪系统,时刻保持板子正对太阳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还想有多大电流,再说阳光射入角度,和不许遮挡

楼主:
这样加个二极管可以吗,二极管不是降压吗,这个最高时候只有5.7v,加负载只有4.7了,加了二极管关岂不是电压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太阳角度跟踪系统,时刻保持板子正对太阳

没错,全天始终保持阳光垂直入射,并联直入充电板避免损耗

网友:
连太阳能电池板的线太细了,就不能粗一点?面积也就这大,相对电流200ma也就只这大能力了。

网友:
太小了玩不要有防护栏阴影 对太阳30度 ,不要有遮挡物  ,我家有并联5V串联、12v都给充电宝充电  , 充电宝再给手机充电一直这样用,还是并联冲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太阳角度跟踪系统,时刻保持板子正对太阳

几面镜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