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一个朗科u903的128gU盘

楼主(2020-07-16):
前几天一起入的几个朗科U盘之一,以前这个型号里面是903主控,本以为这个也是,结果

外壳丝般润滑,但可惜是金玉其外

标准的蓝色3.0口

上芯片精灵一看,本以为是我最爱的903,结果是我最讨厌的群联,还是目前没有固件的2309,真实坑,反差太大了吧?
群联就算了,里面还是东芝的tlc,128g还算够用吧

速度很一般,貌似黑片吧

最后贴上标签,永久封存,反正tlc的也没啥用了
完结撒花

网友A:
一看到新U盘,十有八九是存储哥。还真是

还有,你这个Flash ID和我这个很像。具体可以上量产工具看一下。

网友B:
干脆送我吧,请发邮箱:爱发不发@不要脸.com

网友C:
不是SM3281+QLC你就乐吧。

网友D:
tlc可还行  你还真是喜欢收藏  属于优盘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到新U盘,十有八九是存储哥。还真是

2309应该可以用工具高格,但不能低格,已经搞坏过一个2309了,不冒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送我吧,请发邮箱:爱发不发@不要脸.com

虽说没法存数据,但它在我心中的位置还是有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SM3281+QLC你就乐吧。

这个配置的U盘已经好几个了,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c可还行  你还真是喜欢收藏  属于优盘控

必须的,我始终觉得U盘比ssd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9应该可以用工具高格,但不能低格,已经搞坏过一个2309了,不冒险了

没说量产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上量产工具读一下颗粒的具体信息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渣士顿的dt100g3,也是2309,搭牙膏厂tlc黑片,低格报坏块过多,高格一天没反应。还是待等工具。不过群联把土狗跳线啥的放主控里还不错,比某荣满板子找焊盘好多了,就是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