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蓝note1又出事了,进水后出现奇葩现象,大家帮忙看看还能怎么搞......

楼主(2020-07-16):
妹妹两台搞活动的手机不慎进水了,据说沾水不多,但都不开机了
魅蓝note1是其中一台,去年修过充电插座,今年又出事

拆开先清理、干燥一下

进水锈蚀痕迹倒是不多

侧键的排线插头也有锈蚀

耳机孔后边的屏蔽盖也有锈蚀痕迹

尾插板的标签红了

把主板也拆下来

MTK6752

三桑的EMMC

洗刷刷之后
插电,一直是这个电流

开机直接进fastboot模式
开始以为是侧键有短路,拔掉排线后开机还是一样
也进不了recovery

查网上,说是系统坏了
按网上教程,折腾fastboot工具,无果

刷recovery,也无法写入

同时看屏上显示,fastboot部分应该是没问题

继续找一堆note1救砖包和线刷工具
反正不是不能识别,就是不能写入

然后放了几天
再拿出来折腾时,开机居然进系统了

不过左下角有个“安全模式”,这么多年偶还第一次见

但重新开机,又再次直接进fastboot
再放几天,开机又可以了,这下也没显示“安全模式”,主机功能也未见异常

从以上看,系统应该是好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开始偶以为将就这样,不关机总能用起来
but充电没反应(没电流),关机后充电倒是可以,还是200多mA,而且插电会开机进fastboot

对于这机机的各种奇葩现象,偶算是黔驴技穷了,大家帮忙看看还能怎么搞

@wska @qrut ......

网友A:
今年春节期间。我的note3 90米,note5 150米,卖了。16G的

网友B:
魅蓝太低档了,有钱买8G+256G配置吧

网友:
又遭遇502了,黏上了  应该是没处理干净,只刷刷晾干不行,得至少超声波一下,最好把cpu 字库吹下来清理干净重植。开机进fastboot 或者安全模式说明cpu按键扫描有微短路,侧键周边清理干净,最好拆下座子清理和重装,座子周边小电容排除进水后漏电,全部排除重做cpu~

网友:
洗板水+超声波,彻底清洗一次试试?清洗完后用无水酒精再浸泡一次?

网友:
不止是浸水这么简单,用洗板水,或无水酒精,再狠狠的洗一遍吧!

网友:
误按进入的工程模式,强制关机重启就行了

网友:
魅族只有售后可以线刷。自行刷机进REC.

网友:
note1还能用?我这里note2已经卡到微信都打不开了

网友:
but充电没反应(没电流),关机后充电倒是可以,还是200多mA,而且插电会开机进fastboot

充电没反应(没电流)感觉主板某个位置 还是有问题,大折腾就是把字库拆了,换一个上去。
还有就是 按键部分 是不是 没有处理利索?

网友:
自动进模式应该是侧键部分的问题,仔细洗干净,有的电容变质也会这样

网友:
时间检验一切

网友:
这个就淘汰吧,潮湿天气可能还会有故障。

网友:
买买买,新机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春节期间。我的note3 90米,note5 150米,卖了。16G的

这是搞活动用的,10几个微信号呀

网友:
拿去换个剪刀啥的吧,修好了也使用的不爽了

网友:
看来该机不想再继续工作,因此自裁了

网友:
又是低档魅蓝机,啥时候有好点的手机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魅蓝太低档了,有钱买8G+256G配置吧

没钱,偶拆换的note9也才4G+64G:sad: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钱,偶拆换的note9也才4G+64G

这个回复不用管了,几乎没有互动,估计加旋买的全是华为。楼主的手机先尝试清理按键和电路板,实在不行可能是芯片隐藏的引脚腐蚀漏电,需要重焊接主控等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