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一个电子负载的原件和pcb材料

楼主(2020-07-16):
由于有时候需要用到负载来测试东西,但是成品看得上的大几百便宜的看不上,所以打算请大神们帮个忙,要求不高240w左右电流可调截止电压可调防止吧东西弄坏,之前看有帖子是一个可调截止电压的但是看不懂图啊,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好像,
ZK--U15电压电流表基本满足,功率不满足。
还可以选炬为98元的那款产品

网友A:
恒流电子负载原理很简单:
1、利用电流通过大功率MOS管产生热量,以此消耗能量。
2、利用电流通过采样电阻把电流转换为电压。
3、利用运放来比较设定的参考电压和采样电阻得到的电压,通过运放的输出控制MOS管开启程度。
4、MOS管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运放输出电压不同,MOS管的导通电阻不同,以此调整电流。

至于电路图,网上有很多啊,随便找个,然后根据功率调整MOS管型号,加上合适的散热,240W应该不难,散热很重要!!!
这有个300W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24711
一般都是多个下面的电路组成,以提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电子负载原理很简单:
1、利用电流通过大功率MOS管产生热量,以此消耗能量。
2、利用电流通过采样电 ...

调节截止电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截止电压呢

我只是菜鸟,随便画个,没实力保证没问题。通过电压比较器来设定截止电压大小,低于截止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使MOS管导通,从而将运放得输入拉低,电流因此降低。
实际上因为MOS管有导通电阻,因此不能拉低到0V,所以还是会有几个毫安电流,R5电阻越大越接近0V,电流也越低。

实际上有很多参数需要综合考虑的。基准大小,分压比例,检流电阻大小,等等。

网友B:
回老站搜电子负载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老站搜电子负载慢慢找

老站密码忘了啊,,

网友C:
240w这要求已经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w这要求已经不低了

嗯,,现在用功率电阻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截止电压呢

调节截止电压,原理和电子负载一样。
通过电压比较,输出控制电子负载的mos管截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成品吧,diy的那些都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