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怎样才能通过摄像头看清电压表电流表和温度计读数

楼主(2020-07-16):
老家鱼塘由于政府回收已经切断220v,我现在弄了个小太阳能监控系统,我主要担心电瓶充电电压高电流大或者温度高起火,在电路中接了一个小LED电压电流表和LED温度计,用其中一个模拟头子用来远程监视监视这些数码管显示,没有想到画面特别差,根本看不清数码管显示 。
我现在考虑
1:把模拟摄像头换成网络摄像头直接连接4G路由器。(担心LED数码管与周围环境有个亮度差)
2:把电压电流表和温度计换成指针的或者液晶显示的。
不知道哪种方案好,或者有没有其它什么方案

网友:
这个摄像头本身的清晰度就比较尴尬,拉近点,只监测数码管位置吧,要不自动曝光补偿下就只能是这个效果了。

网友A:
楼主需要一个大屏的电压电流表,或者把数码管换成大号的,这是最便宜的方案,几块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一个大屏的电压电流表,或者把数码管换成大号的,这是最便宜的方案,几块钱搞定 ...

忘记说了,数码管记得加滤光片,

网友B:
都已经回收了还折腾它干嘛???赔偿费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回收了还折腾它干嘛???赔偿费不香?

赔偿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呢,自己养一年是一年外快

网友:
直接发送数据不行么

网友:
自己写的程序,可以局部传图,或慢速传大图

~~~~~~~~~~~

网友:
数码管不管用什么样的监控摄像头都看不清,这和清晰度无关,只能换成液晶或指针的表。

网友:
看不清楚主要是LED的笔画处过爆光引起的,将LED数字表表面加上灰色的遮光片,让它发出的光不显著强于其它区域的光线,应该就能看清楚。

网友:
你需要一个能联网的设备,物联网上用的应该有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
用7107+大字体数码管做静态的

网友:
调啊,摄像头可以调亮度曝光对比度那些的。

网友:
试试降低表的显示亮度看效果如何

网友:
指示灯上面粘两层电工胶带吧,你会发现惊喜的

网友:
数码管上蒙上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胶布就可以了。

网友:
15/16楼的建议可行,另外你改善一下数码管周围的照明,图像噪点会少很多,你现在的情况亮的太亮,暗的太暗,不行。

网友C:
弄个电脑的摄像头都比这强,监控用摄像头焦距都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电脑的摄像头都比这强,监控用摄像头焦距都比较长

不是摄像头问题,主要是LED发光管亮度与周围环境亮度的亮度差

网友:
直接用物联网模块 直接上传电压电流数据不香么?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