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寨明纬350-24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提问

楼主(2020-07-16):
从垃圾仓库里翻出的明纬350-24的开关电源,想改可调,开盖后发现设计和教程的不通,怀疑山寨货,不过通电工作,也可以微调电压,用的也是494芯片,问问各位大哥能不能改可调电源,怎么改,不需要高压,35v就可以了。

网友:
一样的嘛,你根据教程里的,TL494第几个脚改什么,那你就顺着这个脚跑线路,找到对应的元件,改了就是了。只不过元件的位号和教程对不上而已啦,还有就是涉及到基准那里电阻分压的上下两个电阻可能阻值与教程会不符,自己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4-09-25):
说是山寨,我看着很不错啊

网友:
这山寨的电源 东西一点都不少

网友(2024-10-30):
我也有个明伟320-24,但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