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开机USB键鼠无效

楼主(2020-07-16):
某次开机后键鼠无效,重启或插拔也没用,后来找了个圆口鼠标,可以正常工作,用这个鼠标打开了设备管理器,发现好多USB带黄色感叹号,打开显示系统资源不足,无法完成API,卸载后再扫描新硬件,键鼠就恢复了正常,下次开机还是一样,很麻烦,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真心不爱重做系统。。。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楼主:
按理说不应该呀,之前正常的,某次开机这俩就都不好用了,进管理器把叹号卸载再重新扫描新硬件,立马就恢复了正常,整个过程都没动过驱动,驱动扫描也没提示缺驱动

网友:
电源管理是否有问题?关机的时候没有保存成功设置信息,下次启动就找不到驱动了。

网友A:
应该是不小心删掉了什么系统文件。我今年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只有重装系统。

网友:
卸载杀毒软件试试看

网友:
用pe盘启动,重新安装下驱动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情况暂无好的解决方法,重装系统可解决,或者每次开机后安装驱动

网友:
BIOS里面设置USB完全初始化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C:
重新打一下USB3.0驱动,估计楼主是用360、电脑管家之类的清理过电脑清理出问题来了

楼主(2020-12-24):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小心删掉了什么系统文件。我今年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只有重装系统。 ...

已经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没修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打一下USB3.0驱动,估计楼主是用360、电脑管家之类的清理过电脑清理出问题来了 ...

从来不用那些全家桶,也不怎么清理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不应该呀,之前正常的,某次开机这俩就都不好用了,进管理器把叹号卸载再重新扫描新硬件,立马就恢 ...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忙指教

网友D(2021-01-27):
缺少驱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少驱动造成的

我看过驱动了,不缺,重新安装也没用,只要卸载那1个感叹号,再扫描新硬件,键鼠就同时恢复正常,难道键盘和鼠标用同1个驱动?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就行了。。。。。。或者运气好重置BIOS后换个电池(部分主板扣电池不管用)

网友(2021-03-01):
遇到和楼主类似的情况,反复检查发现是用过U盘量产软件,造成系统usb设备驱动被软件里面某个sys文件替换了,删出后重启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