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昨晚前杠撞的车,自己能修复?

楼主(2020-07-16):
关于教训的问题,已经写在上面一个帖子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网友:
塑料件好办,漆不好搞。某宝有塑料修复神器。。

网友:
楼上啥眼神,塑料件没事啊,机盖憋了

网友:
追尾了不走保险吗?不用赔前车?

网友:
大力钳垫东西使劲扳,不过估计困难。

网友:
手力气大的话,可以矫正。用工具伤漆

网友A:
简单的很,用手一瓣就回来了,漆都不用喷。

网友:
憋的机盖边用旧毛巾包一下,然后用老虎钳、大力钳或管子钳卡着边慢慢扳。

网友:
这个你自己搞风险有点大,弄不好掉漆了,回头你搞平了还要补漆

楼主:
和塑料联连金属架子也有往里走形,这个修复问题应不大,就是机盖如果要弄好可能不好弄,没有弄过所以请教大家,1曾想过中间夹孤形金属再包毛巾 2还有几种现在是空想,就是用绳电拉机盖或开倒车,问题要把机盖和绳子固定注  3还有一种方法用强磁往上面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很,用手一瓣就回来了,漆都不用喷。

手没这么大劲,大众的车是金属还是比较厚的,日本车可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没这么大劲,大众的车是金属还是比较厚的,日本车可能可以

你这是变相说日本车皮薄馅厚,小心日粉喷你

楼主:
用大力钳弄了几个坑

网友B:
这个都自己来,修理工不都全部失业了

楼主:
先这样先顶着,问题是前面是弧形的不好用,现在变直了。谁有更好的办法?把木棍弄成弧形吗?

楼主:
这是从侧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自己来,修理工不都全部失业了

反正是破车,修里工也是人,就当练习。

网友:
沃尔夫斯堡原装德原朗一般事故不是应该漆都不会掉一点吗,这个现象不科学啊难道楼主怼的时候还加着油门!

网友C:
看见晚了这个用两块铁板或者硬度高一点的木板表面包胶片用老虎钳夹着用点力基本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晚了这个用两块铁板或者硬度高一点的木板表面包胶片用老虎钳夹着用点力基本就恢复了。 ...

最边缘的地方是夹层的,有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