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到许老师电桥小林版,对比测试下86e 61e及一块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0-07-16):
终于还是没忍住,直接入手成品的 到手即用
原本想测试电池内阻的,从这次测试来看,数字调动的比较大,不知道专用的内阻测试仪跳动的大不@qrut

找来电池炉板子 上面有3块cbb电容

这个容量大

这个耐压牛就是容量低

这个体积小

开始干

直接305度

上到下 1200v 0.33μf  400v 5μf  400v2μf

还用到了这几个表来对比测试下

第一个 体积小的 400v2μf  第一次

第一个 体积小的 400v2μf  第二次

第一个 体积小的 400v2μf  第三次

第一个 体积小的 400v2μf  第四次

第二个 400v 5μf 第一次

第二个 400v 5μf 第二次

第二个 400v 5μf 第三次

第二个 400v 5μf 第四次 可见这块电容esr很低 适合拿来串联测试电池内阻

第三个 1200v 0.33μf  第一次

第三个 1200v 0.33μf  第二次

第三个 1200v 0.33μf  第三次

第三个 1200v 0.33μf  第四次 这块电容esr好高

上晶体管测试仪

顺便拿来晶体管测试仪 容量还好有一定参考意义,这货内阻测试就是笑话了 自带表笔短接有0.7欧

再看万用表测试vc86e对比61e

再测试下电池,先串联那颗1毫欧esr左右的cbb

数字跳动的好大 估计跟这样手持电池,接触不到位也有关系

再找一个新的三星电池

这个内阻40左右。不错

总体还在学习使用中,下一步准备改电池供电,看内置还是外置电池

网友A:
7.8K此版本已非常成熟,不过也少用了,以前在矿坛到现在基本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K此版本已非常成熟,不过也少用了,以前在矿坛到现在基本在吃灰。

inc 老哥这个网名好熟悉,矿坛许老师长帖子里面应该有老哥很多发言吧

网友B:
可用YR1035测内阻

网友C:
烧包啊烧包,大烧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YR1035测内阻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觉得1035功能太单一了,就入手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包啊烧包,大烧包

老哥。你的东西可也不少啊

网友:
我平时捣鼓也用不上这个仪器,想入的愿望有但不强烈,虽然一直关注但没入手

网友D:
测电容按左下绿键切换到AUTO-C模式,0.33μf一般用1khz,  5μf和2μf用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电容按左下绿键切换到AUTO-C模式,0.33μf一般用1khz,  5μf和2μf用100hz

好吧。我都用的1khz测试的。
测试100hz esr会奇大无比呢

网友D:
另外电桥装测试夹上电后做开路清零和短路清零操作了吧

网友:
谢谢老大惊喜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电桥装测试夹上电后做开路清零和短路清零操作了吧

每次上电之后都需要做还是只要做一次不换夹具就不用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上电之后都需要做还是只要做一次不换夹具就不用做呢

不换夹具就不用做

楼主:
246包邮哦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inc 老哥这个网名好熟悉,矿坛许老师长帖子里面应该有老哥很多发言吧

电桥初始版本到5.5,好多年了

网友:
玩高级玩具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的东西可也不少啊

玩到动力电池发现又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