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高手指点09年联想开天X8000电脑主机风扇狂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7-16):
最近为了给老一点的电台写频,找了一台09年联想开天X8000电脑主机,装上XP系统工作正常,就是主机的三个风扇狂转,且噪声很大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指点解决办法,先谢了!

网友A:
CPU或者显卡GPU温度高了,打开机箱看看清灰,也可以更换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或者显卡GPU温度高了,打开机箱看看清灰,也可以更换导热硅脂

谢谢你的回帖,我没有描述清楚,机器我已全面气泵清灰,关键是刚开机风扇就是高速运转没所以应该排除CPU和GPU温度过高现象,还请帮忙分析其他原因引起的故障。多谢你了!

网友:
更换主板上的电池,重新开机进入BIOS,设置并保存。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
有个4针绿色小方形的线没插好?

网友:
时间久了,请灰 ,散热膏重新换,BIOS里设置风扇转速别开全速。

网友B:
主板驱动不对,老系统在很多新主板上都无法正常运行,其主要因素就是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师傅的解答,第一就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我换了重新设置时间后进入系统故障依旧。第二是那个绿色方头插头接触正常,好像是连着温度传感器,拆开一看是个2N3904的通用三极管换了一个还是故障依旧。那就要是第三种办法了,试试看是驱动的问题不是了。先谢谢各位了!试验后再来和大家交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驱动不对,老系统在很多新主板上都无法正常运行,其主要因素就是驱动。 ...

我今天上午更换了官方的驱动后重启电脑风扇依然高速运转,看了也不是驱动的问题,彻底让我没有办法了。

网友:
这个跟驱动啥的没关系,首先确认你的风扇是真的pwm4pin风扇,并且bios设置正确,这两项正常还全速的话多半主板上有电阻之类的开路了,需要查一下电路,如果懒得弄就直接改用5v或7v供电或串电阻降速,担心过热可以外加一个温控调速模块。
假如风扇是假4pin,买真的换上,或直接改用5v或7v供电或串电阻降速,担心过热可以外加一个温控调速模块。

网友:
BIOS测出的CPU温度多少,我有个联想的测出-127度,然后风扇就狂转,过了一会变成30多度然后风扇就正常了。

网友:
品牌机有一项自检不过,就会狂转,看看BIOS有没有quick boot  ,还有设置硬盘启动,不要开机检测软驱 光驱 网络,试试我说的对不对          搜百度经验:联想电脑bios设置图解教程

网友(2020-11-11):
这台机器我也有,长时间不开就会出这个状况,前、cpu、后三个风扇满频的转和PS3厚机一样,但我基本都是进入BIOS内进行设置一下时间和更改一下启动顺序重启两次就好了,因为开机各个风扇会轮流的满频的转一下进行测试,你试试是不是其中一个风扇出现问题。

楼主(2021-02-24):
论坛密码给忘记了,这几天才有时间把他给重置了,谢谢楼上几位的朋友们回复。顺祝新年快乐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