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式点焊机接线示意图

楼主(2020-07-16):
制作:大水塘电容式点焊机制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33052

网友:
15v太高了,容易出火花击穿镍片,一般3-4v左右。

网友A:
我掉过这个坑,不好用,只能当玩具,当初还好电容可以退货,现在用超级电容的很满意

网友A:
等你连续作业焊0.15到0.2厚度以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容量小的电容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组装大容量电池的痛苦

网友B:
大伙都说超级电容比微波炉变压器的好,哈哈

网友:
人肉控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伙都说超级电容比微波炉变压器的好,哈哈

没错,焊点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掉过这个坑,不好用,只能当玩具,当初还好电容可以退货,现在用超级电容的很满意 ...

大水塘都是拆机的二手的,容量不足。要多并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连续作业焊0.15到0.2厚度以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容量小的电容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组装大容量电池的痛苦 ...

我这个还好,焊了几百节电池了。

网友:
这样用脚踏开关直接控制不合理,无法控时。建议加个22-50uf电容串在开关与mos管之间,利用RC充电延时电路实现控时,当然最好也是单刀双掷开关便于不用时电容放电。

楼主:
不控时。用电压控制总能量。

网友:
电容放电,放光为止。充电电压控制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水塘都是拆机的二手的,容量不足。要多并几个。

多多益善,我看过用4个的,效果勉强够,我用4700uf小电容并的,200来个,也就0.15镀镍

网友C(2023-05-08):
大伙都说超级电容比微波炉变压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伙都说超级电容比微波炉变压器的好

微波变,功率一大会跳闸

网友:
接线简洁明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