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锤子 移动电源 1万 快充 高压板 鼓包

楼主(2020-07-16):
以前买的锤子 移动电源鼓包了,电芯是力神m74 4.4v高压电池,拆时还把温度探头给拽折了,这种鼓包是高压电芯不稳定还是电路板坏了导致电压升高,最后一张是电芯鼓包程度
我想问一下,

楼主:
我想问一下,我手里没有4.4电池,只有4.2电池,能不能用4.2电池接4.2保护板,再接电路板,充到最后,保护板会不会生效,截止住4.2,不往下冲,充过4.2

网友:
4.2的电芯常见,4.4的电芯我还真是见得不多

网友:
长时间满电(高电量)存放或者没电存放基本上都会发生鼓包问题,没电存放后鼓包的充满电后一些能自行恢复但容量会损失点,内阻也会变大些,满电存放鼓包的无法恢复。加保护板可以,但4.2的保护板实际在4.3左右保护(保护板保护作用为最后防线,用于软件保护失效的情况下,因此保护板很少有做到到4.2就保护的),不要使用容量差距过大的电池替换,会因充放电电流超出电池能力而导致电池过早损坏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吧,我买了好几个几十元的一直没充电都没事

楼主:
温度探头拽折了,电路板探头两点分正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我手里没有4.4电池,只有4.2电池,能不能用4.2电池接4.2保护板,再接电路板,充到最后,保护板 ...

用精工保护板4点25伏截止应该没事,最多回电到大概4点1伏,DW01等普通保护板不好说,4点35伏截止万一遇到个体差异偏高。我的两个小米2万二代也都是大概1年后鼓包,不如一代松下18650耐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