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林内热水器REU-11FEA及问题请教

楼主(2020-07-16):
十几年的机器了。最近一段时间温控失灵,但还一直出比较热的水,就和冷水混合凑活用了。
现在新问题出现。开热水着火不到一分钟就会熄火。另外只有每次断电重新上电才能着火,第二次再开水龙头也不能点火了。
还有这个机器没有风压开关??

我怀疑有几点:1:热水的温度传感器失灵?高温保护? 2:燃烧室的感应探针失灵?灭火保护?3:电路板出问题了?
看大家帮忙分析解答一下。

问题:下面第一张图左上角方块里的热水温度传感器跟第二张图的热水出水口温度传感器都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需要两个?圆圈里的是什么零件?

网友:
会不会是电路板电容失效了

楼主:
查电容失效比较难查吧,简单的是买块替换的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引起故障几率比较多了

网友:
换风机电容吧

网友A:
我建议先换主板,这种10几年的主板,网上包邮也就2、30元钱,我家里的林内就是换主板才好,开始也是有时打的着,有时打不着,洗着洗着熄火,最后是完全打不着,把点火器,风压开关,水流传感器都替换了,才最后换的主板,换了以后正常了。

网友:
也可能是风压开关故障导致

网友B:
我家万和899买的,也是十来年了,铜管内水垢多了,直接换新,不折腾,一直没搞懂买这种几大千热水器的点在哪里

网友:
一般温度传感器都是2个以上,进水温度传感器和出水温度传感器,配合流量计就能实时算出比例阀开度,如果只有一个出水传感器那容易水温不稳

网友:
第一个图方框的是热断路器,园框是火焰感应针,第二个图细线一个是出水温度传感器,粗线一个是防冻加热器。没有风压开关,直流变频风机也没有电容。

网友:
我有另一型号的林内也出过类似情况,我的是电磁阀故障,4个电磁阀,2个出故障了,更换电磁后故障排除。

楼主:
这款机器没有风压开关。机器贵还是贵在恒温吧。后几年买过万和的最顶级号称恒温的1900多的热水器。恒温差的远。
我现在怀疑是温度控制坏了,水温太高,不受温度设定的控制了,然后出发热断路器停机了。
不知道这个热断路器是什么原理,是不是能简单短路两条线把这个功能屏蔽掉,只是能够定位一下故障点。
电路板失灵也有可能。

网友:
超过8年就报废吧。。。现在恒温的热水器也不是太贵了。。。
温控失灵要么传感器有问题,要么电磁阀卡住了或者失控了。。。

网友(2021-01-29):
我用的11feb,比fea少一个水量伺服。别的都是一样的,怀疑是比例阀或者比例阀控制电路坏了,一直最大火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先换主板,这种10几年的主板,网上包邮也就2、30元钱,我家里的林内就是换主板才好,开始也是有时打 ...

有啥必要?热水器有报废年限,用久了三天两天得折腾,不是这里问题就是那里问题,直接换新的不香吗?新的现在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万和899买的,也是十来年了,铜管内水垢多了,直接换新,不折腾,一直没搞懂买这种几大千热水器的点在 ...

我的万和刚八年,出水温度偏低,而且忽冷忽热,偶尔中途熄火又再着,懒得搞直接换新的。

网友C:
其实这个品牌的热水器是日本名牌产品,质量很好的,从你的描述来看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修复的,关键是要有一些维修思路。
中途熄火原因是火焰探测针没有探测到火焰,属于安全保护熄火。通常是日子久了探针氧化了,拆开用砂纸打磨一下。(红色圆圈内的部件)
当然也有其它原因,要一步一步来判断的。

网友:
补充一句,这个林内热水器是没有风压开关的,它是由直流风机内的霍尔元件来判断风机转不转的。
那些由风压开关来来判断风机转动的机种都属于低端产品,高端产品都不用风压开关。
林内早期的低端产品也使用风压开关的,现在的恒温机不再用风压开关了,包括能率品牌也是一样情况。

上述供你参考

网友:
机器报的故障码是多少?这个是快速判断故障的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品牌的热水器是日本名牌产品,质量很好的,从你的描述来看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修复的,关键是要有 ...

感觉这个回答比较接近真相,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