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这个SSD配件型号?

楼主(2020-07-16):
蓝色圈圈的地方烧了,看不清是什么型号,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是个供电IC,它发热不一定就是它坏了,也可能后级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供电IC,它发热不一定就是它坏了,也可能后级有短路。

不是热,是烫手啊,测试过 短路了

网友:
后级的一个小场管都鼓包烧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热,是烫手啊,测试过 短路了

晚上回家我看看这个IC型号发给你。
而且我记得我有块这个板子的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回家我看看这个IC型号发给你。
而且我记得我有块这个板子的料板
...

谢谢大神

网友:
兄弟,这里有那么大的一个凹陷哦

网友:
后面3脚的MOS炸了

网友:
我的字体显示  3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