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入户水表前的阀门是闸阀好 还是球阀好呢?

楼主(2020-07-16):
这不是这两天修了下水管  入户水管的阀门断了 之前是PPR活接头 和内丝的那种阀门  不太好配 坏了也不好更换   就更换了 外丝活接头加标准双内丝阀门

不过问题来了  是闸阀好呢 还是 球阀好呢    海景房 住的不多 不知道哪个阀门更适合当主阀门
好像用球阀的比较多 但是闸阀的也有   我这是6分DN20的阀门

以前我记得都是  截止阀  类似闸阀 不过是铸铁的  时间长拧不动 后来基本都是球阀  但是 我在帝都的一套房子 老旧房屋改造  zf统一更换的是 4分铜闸阀  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好处之类的

其实我的应用比较特殊 就是这个房子居住时间很少  上次来这套房子还是5年前的事情  所以 多数时间阀门是关闭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相对球阀 闸阀可能更适合? 球阀时间长据说有虚位  而且 球阀可能因为污垢卡死打不开   另外就是所谓的全铜球阀 多数阀芯是铁球的 当然不锈钢的有全不锈钢的   而闸阀  闸板也是铜的

网友A:
图上这两个阀门都是常见的便宜阀门。
便宜的球阀 用的次数多了就关不紧,关不到0压力,修水路时老往外淌水是很烦的。一般家用 没事不会开关这个水阀,只有修水路时需要关闭。应该能用很久。
便宜的截止阀,只要能拧的懂一般就能能关紧,就是每次关闭和打开的时候都很费力。

球阀是直通的 过水速度快,有杂质不会影响效果,
截止阀水路弯曲,阀门活动处的密封件容易漏水。

贵的没用过,不知道精密的球阀能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家用区别不大的。闸阀适合需要调整流量的应该环境,球阀的优点在于快开快关。

网友:
感觉闸阀好一些,家里使用球阀,但使用一段时间关不紧,后还成闸阀,使用时间长。

网友:
闸阀  遇到过一次半死打不开了。卡死了。。后来换掉了

网友:
不锈钢球阀贵,那个不错,毕竟是喝的水,还是要好的不锈钢

网友:
球阀不适用在水管几个月不转动他就锈死了
铜闸阀选质量好些的可以用十多年

网友:
不锈钢球阀解君愁{一定要纯不锈钢的}

网友:
关键是材质,铁的哪种都不行,不锈钢球阀很好用的说.

网友B:
球阀容易阀杆转而球不转~还是截阀靠谱,不过无论哪种阀,都需要每几个月或半年转一下,防止卡死。

网友C:
铜的一定要铜的,连带匝门都得是铜的。

网友:
我以一个在自来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的老职工的身份告诉你,换一个质量好一点的pvc阀最耐用,而且价格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这两个阀门都是常见的便宜阀门。
便宜的球阀 用的次数多了就关不紧,关不到0压力,修水路时老往外淌水 ...

闸阀呢 闸阀水路是直通的  就是没有四氟塑料密封 完全靠金属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的一定要铜的,连带匝门都得是铜的。

闸阀倒是 闸门是铜的 球阀很多是阀体铜的 球体是铁的

网友:
球阀,水流阻力小,通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阀容易阀杆转而球不转~还是截阀靠谱,不过无论哪种阀,都需要每几个月或半年转一下,防止卡死。 ...

截止阀一般家用现在少了 铜闸阀咋样  反正我这房子五年没住了  时间长了打不开  是有可能的 看来 闸阀比球阀更适合我这使用吧

网友D:
还是截止阀,好的截止阀尺寸通用害了可以直接换阀芯

网友:
个人意见,是铜闸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截止阀,好的截止阀尺寸通用害了可以直接换阀芯

现在家用截止阀比较少了吧  闸阀可能更常见了吧

网友:
最不推荐用球阀,太爱坏了,用球阀不能在半开状态下长时间使用,不然肯定关不住了,因为为局部腐蚀。用截止阀最好,闸阀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