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厚芯片RX8025高精度实时时钟沉板PCB的画法

楼主(2020-07-16):
RX8025芯片虽然老,但是价格便宜精度高,我看论坛好多人折腾它。
要么是飞线,要么是sop14转接板,貌似不太美观,
主要是这个芯片太厚了,里面集成了晶振,所以不论怎么安装,体积都是个问题。
尤其是小巧的数码设备里面空间比较狭小,节省一点空间是一点。
受到一个玩具遥控器板子的启发,开动。
遥控器很薄,所以芯片是沉板安装,也就是对芯片引脚作镜像,
然后板子开槽,芯片放进槽里焊接,有一些电容器或者体积大的元件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

在eda里面直接对芯片封装作镜像翻转貌似没找到入口,
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两片芯片叠加,然后合并网络,
这样不论是底层还是顶层,芯片引脚和观察者试图都能正确与图纸对准无误,
简单的说就是把本来在顶层的正确焊盘下沉但不翻转移到了底层,
这样芯片焊接的时候定义是正确的,中间白色部分开槽,腾出的空间留给芯片的厚壳。

这是对其前的效果,3D图可以看到底层的芯片正好被槽孔露出
两对插脚分别用于引出电源和脉冲信号输出

为了打通上下层的网络,需要14个过孔垂直连接上下层对应的引脚,
丝印标注出每个引脚编号对应的功能,NC引脚忽略

偷懒选了自动布线,结果这个傻货把我的过孔全给干掉了,
然后卡在0%这个进度,看来只能撤销,然后手动布线了,好在也不难。

很快布完线,然后预览,发现一个问题,过孔盖油了,
这样引出来的其它信号线就没法用了

这里可以看到过孔是没法焊接的

背面也是,过孔焊盘都被阻焊盖住了

这个也好处理,批量查找选中过孔,然后开窗即可,
这样处理后芯片所有功能引脚就能被引线焊接了

最后一步是检查错误,生成制造文件,板子还是很小巧的,20*15mm
焊接方法是芯片倒扣进开槽里面,焊接引脚后翻过来使用,
整体厚度因该是跟原来芯片厚度相等,节约了pcb板子的厚度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厚壳芯片沉板开槽安装的PCB画法,
类似的电容电感变压器都可以采用这种简单额方式处理,

如果觉得有用,请点赞收藏,砸M币我也不客气哈哈哈!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想一砖头把你撂倒,可是骚版把你重点保护起来了,大意是说你挨的砖头已经够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一砖头把你撂倒,可是骚版把你重点保护起来了,大意是说你挨的砖头已经够多了! ...

这么清新脱俗的借口,替睦版感谢你哈哈哈

网友B:
竟然端子也有3D模型了

网友C:
适合要厚度,不要版面的

网友D:
AD吗?左键点住,按X或者Y就镜像了。

网友E:
不会玩,前两天顺带了十多个精工的低温票晶振,感觉很准,实际测试了一下,年误差30秒这样

网友F:
会画板子的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适合要厚度,不要版面的

版面其实也还好哈哈,有些电子钟比较薄,太厚了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吗?左键点住,按X或者Y就镜像了。

比较low的立创eda,木有找到镜像功能,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端子也有3D模型了

目测只要是商城自有的元件大部分都有3d模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玩,前两天顺带了十多个精工的低温票晶振,感觉很准,实际测试了一下,年误差30秒这样 ...

我是看到好多坛友折腾这块芯片,才买了一些研究一下,打个板子方便一些,比飞线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画板子的都是大神

。。。。。
其实画板子蛮简单的,我也是才学的,五分钟上手,软件虽然弱鸡,但是中文界面还算方便哈哈

网友G:
后排围观大神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排围观大神画板~

。。。。。。专家是前排取笑俺来的吧

网友H:
翻转焊接IC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翻转焊接IC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一般的芯片也还好,这个芯片太厚了

网友I:
记得好像有个上拉电阻…忘记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记得好像有个上拉电阻…忘记画了?

rx上拉,0603封装,比较小,在板子右下角,看到没

网友:
现在注册捷配账号,立得5元打样券呢。https://www.jiepei.com/G704;注册码G704. 尺寸10x10cm以内单双板,5片,顺丰包邮!:Str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