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固移动电源电池组关机不灵的一种解决办法

楼主(2020-07-16):
更换图中的电容为473到104,开机5-10秒后再按关机就可以关机了。但是不能马上开机了马上关闭。

楼主:
超固电池组修复开关机后,测试开关机的视频

超固电池组修复开关机后,测试开关机的视频

楼主:
更换的电容越大,开机后需要等待的时间越长才能再按键关机。

楼主:
更换473电容后,开机约3-5秒后就可以按键关机,104电容要等7-8秒才能按键关机。不够时间就按键关机,可能重新要计算时间。

网友A:
这玩意,我当时也试了,有时候不行。最后经过折腾,坏了一块保护板,一个改其他的,能用,但是时间一长就失效了,最后两个都吃灰了,暂时用不上。

网友:
这个电压干嘛用呢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当时也试了,有时候不行。最后经过折腾,坏了一块保护板,一个改其他的,能用,但是时间一长就失 ...

改了开关也用不久??开关又失效???????

网友:
这个电池好打开么?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