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行撬开!烧水壶电热管拆解

楼主(2020-07-16):
一直对电热管的绝缘性心有余悸,尤其是被弯成各种形状的电热管,担心在加工过程中电热丝与外壳相碰。
正好有一个拆烧水壶电热管,拆开看看。

铝质电热管与铝底板熔焊在一起,用斜口钳强行撬开。
电热丝被石英砂包裹着,没有一点外露。

估计是在石英砂里掺了少量粘合剂,裹上电热丝,放入铝管,然后完成圆形的吧。

网友A:
电热管触电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仍然存在。
既使抛开安全性,这种的效率还是没有热得快高

网友B:
谢谢分享,看到电阻丝与端子是直接绕上的,先前以为是焊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热管触电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仍然存在。
既使抛开安全性,这种的效率还是没有热得快高 ...

热得快是直接接触水,这个通过底板加热水,但效率也还好了

网友:
这玩意儿有烧坏的概率。我见过烧坏的

网友C:
这种直热烧水模式肯定不如电磁炉的好

网友: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了,点赞了

网友:
楼主说的漏电问题是有可能,以后买玻璃和塑料电热壶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热烧水模式肯定不如电磁炉的好

泡在水里的热得快效率最高,这种比热得快低一点,电磁炉效率比这玩意还低,有磁场损耗。

网友:
里面就是加热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直热烧水模式肯定不如电磁炉的好

这不好说,感觉这个好点,电磁炉转化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在水里的热得快效率最高,这种比热得快低一点,电磁炉效率比这玩意还低,有磁场损耗。 ...

在热水瓶里只是散发到空气中的少

网友:
这个不好拆,电阻丝不会只缠着吧,该有焊点。
能放大拆看就好了。

网友:
反正刚过保的某的水壶就烧坏了发热丝,狗东旗舰店99买的

网友:
电水壶都有强制接地的,触电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到电阻丝与端子是直接绕上的,先前以为是焊接的呢。

为了彻底了解,把接头部分搞干净看了一下,绕在端子上的电热丝是被压扁而且是有过热焊的,因为扯不下来,用力的话,电热丝就断了。
这下放心了。

网友:
有科研精神

网友:
原来是电阻丝采用这样的绝缘方式啊。

网友:
长知识了,我的热水壶坏后也想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