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开机秒掉电!华硕B85M-V5-PLUS主板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20-07-16):
客户换下来的华硕B85,看着成色还行,那就搞一下吧。

故障现象:开机秒掉电,根据经验,应该是有供电没出来,
掉电的话各项电压没法测试,小窍门就是不装CPU开机。

测试下来,除了CPU供电没有出来,其它电压都正常。因为
对ASP1252电源管理不熟悉,下了个点位图,习惯先测EN,发现
开启电压1.05V正常。

在测ASP1252电源管理其它电压时,发现PR117电阻一端有腐蚀,
拆下来发现电阻焊盘已经腐蚀掉一个,换上一个1K的电阻,装好CPU,
正常亮机。

网友:
换个I74790又能战斗10年

网友A:
可否标注一下 那个坏掉的元件 在主板上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标注一下 那个坏掉的元件 在主板上的位置

图片放大后很容易找到啊,红色箭头标注的那个电阻。

网友:
频率设置电阻

网友:
这个我好像有

网友(2022-07-25):
厉害了,,学习了,,高手 。

网友:
修主板,还是需要有资料的。

网友:
有点位图资料维修事半功倍,高手

网友:
有块华硕B450开机秒掉电,但是电压低于12v电源又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放大后很容易找到啊,红色箭头标注的那个电阻。

这个点位图哪里能下载?马宝?

网友(2023-09-18):
楼主威武,点位图是站里的吗

网友:
拿到万能宝上卖掉回回血

网友:
有点位图资料维修事半功倍

网友:
有图纸维修起来效率高,就是现在很多资料都要花钱才能买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