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霍克双速锂电钻 正转开关不好使 多出一个铁皮 谁认识 ?

楼主(2020-07-16):
东西很厚实 感觉一般用用可以的 , 正转开关 这一边不好使  推不动  拆开壳子看了看 电机部分没有动 ,铁皮躺在开关旁边  不知道哪里的  装起来工作正常  ……

正转不好使  用手朝一边压住开关 再推就可以了 虽然不是很顺畅  但是能用了 ……

看看铁皮那里的  明天 还要来一个 不行再拆开看看  ……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正反开关,多按几次,大概30次左右,就不用滑了不用按开关。小铁片是扭力定档器,没有他,调节扭力没有档位感。位置其他帖子里有,很容易安装的。

网友:
这是扭力调节上面的挡片。

网友B:
问客服只包邮江浙沪,所以不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客服只包邮江浙沪,所以不下手了

  东西非常好  绝对值, 有博世 得伟在手 ,我以前修汽车的  对东西有手感 有见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正反开关,多按几次,大概30次左右,就不用滑了不用按开关。小铁片是扭力定档器,没有他,调节 ...

谢  装好了  ……

网友C:
10元运费就是抠门,谁像他这样的

网友D:
扭力调节没用的,正反转开关切换狗屎一样的,像检测不合格次品拿出来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元运费就是抠门,谁像他这样的

今天19元包邮,返2.48元,如果中午能抢到券还能再便宜2元。

网友E:
到手的电钻正反转没问题,感觉扭力调节硬了点,不知道用一段时间会不会软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扭力调节没用的,正反转开关切换狗屎一样的,像检测不合格次品拿出来卖的 ...

估计是线上瑕丝品,低价收来搞活动,开关的问题看来大伙一样,难怪到手后联系卖家,他们一天都不理人,可能反馈的买家太多,回复不来

网友:
小铁片是扭力咔咔咔的声音来源,没有也不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元运费就是抠门,谁像他这样的

富格双速24包邮。

网友:
不包邮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手的电钻正反转没问题,感觉扭力调节硬了点,不知道用一段时间会不会软一点。 ...

  缺黄油  拆开弄点黄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线上瑕丝品,低价收来搞活动,开关的问题看来大伙一样,难怪到手后联系卖家,他们一天都不理人,可 ...

瑕不掩瑜 , 同心度 不比博世差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扭力调节没用的,正反转开关切换狗屎一样的,像检测不合格次品拿出来卖的 ...

我收到的正反转开关也有问题,而且钻夹头三爪不平的,见图,感觉19元的就是检测不合格次品,已经退货了。

网友:
质量确实不错,19元到手,我以前捡过他们家的充电式角磨机

网友:
刚收到,正反转开关正常,彩盒包装。正反开关上无箭头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