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LED灯中的松伟12V 开关电源,LY9526挂了

楼主(2020-07-16):
对,没看错,是开关电源,不是恒流源。同事家的LED灯坏了,让我帮修,我以为肯定是灯珠坏了,结果不是。是12V电源坏了,给他换了两个12V电源上去就好了

我看这个电源壳子不错,前后都是用线引出的,体积也挺小,便于以后改造别的东西,供电用用,打算修一下

看做工还行

都是炸初级

芯片是LY9526

买了5个LY9528,功率比LY9526大

采样电阻是12K和3.3K

通过 计算,输出11.59V

实测11.6V,还挺准的

在下采样电阻3.3K上并联了一个100K电阻

电压提升到11.9V,接近12V了

总体坏的元件就是保险、整流桥、芯片和限流电阻看来是选用LY9526功率小了。

网友:
芯片都是热死的

网友:
明显的400v间距过小,一点点潮气就会啪啪啪

网友:
同意芯片真的给烤熟的

网友:
高手出招,只要两下而已。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膜拜~

网友:
1.25A功耗有点大,旁边的小电容也容易烤坏,如果给芯片加上散热片就好多了。

网友:
空间够的话,最好加点铝片散热,电源外壳开点散热孔等。

网友B:
大婶配件真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膜拜~

兄弟别笑话我了,都是小打小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配件真齐全。。。。。

现买的元件,本来买四样东西,已经拍下了,等卖家修改运费,问他包邮不,卖家说不包邮,我明明看到收藏两样东西是包邮的。不跟他啰嗦,于是我果断取消交易,重新只拍了两样东西,结果是自动包邮。这不是所谓的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嘛!

网友:
弄个散热会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买的元件,本来买四样东西,已经拍下了,等卖家修改运费,问他包邮不,卖家说不包邮,我明明看到收藏两 ...

哈哈,让人迷惑不已的销售规则。话说这么个电源,大神也愿意费心思检测并且网购元件去彻底修复,实在是佩服不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人迷惑不已的销售规则。话说这么个电源,大神也愿意费心思检测并且网购元件去彻底修复,实在是佩 ...

修完了吃灰,心里踏实,哈哈

网友:
LED用的12V电源和路由器插头上用的一样吧?可以替代?

网友(2021-03-16):
请问下大神,ly9528的5脚对地电阻是多大?谢谢!

网友:
我都是在D脚上焊块马口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