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小电磨是否能用移动电源12v带动

楼主(2020-07-16):
按道理说,电动工具启动和工作电流很大,充电钻之类的工具配的都是大电流放电的动力电池。可是我看你们晒的12V电磨,科麦斯和美耐特配的电源也就是12V1A和12V1.5A,现在几十块的快充移动电源也基本都普及了12V1.5A-18W的输出,那是不是移动电源带跟10块的12V诱骗线就能带动这些小电磨了。

网友:
给小电磨供电没有问题,给手电钻就不行了,带快充12V输出的充电宝带不动。

网友:
我18V的冲击钻,用外接电源没问题,因为我加了个35000UF的大滤波电容,能够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

网友:
普通2,3千轉還可以。再大準備20到30A電源。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个诱导器,不然协议握不上只有5V

网友:
充电宝的不行。电流不够的。你用12V电钻的带可以带得动。

网友:
这样用移动电源死得快,电磨启动或负载甚至堵转时可不是1~2A的电流了

网友:
空转或者轻负载应该没问题,重负载,哪就很伤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