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音响S4.1线控不灵敏?打上一针WD40!

楼主(2020-07-16):
漫步者S4.1线控不灵敏?打上一针!针筒里是WD40。
音质很好的音响,多年前花巨资购入,如今多年已过,音质没变,线控旋钮有点不太灵敏,那就给它治治吧,好让它继续发挥余热!

拆开线控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外观已经有磨损了

拆下的螺丝

有单片机

编码器?

接线带屏蔽的

背面没有元件

接线口,类似于S端子接口

取出神器

装针筒里用起来很方便

绿色的板子很是漂亮

单片机型号,打针的过程就不演示了

顺便把卫星箱也折腾一下

这个分屏电容原来的热熔胶脱落了,为了防止有异响,决定重新打一点胶。拆开一看,我的天!这么大的磁钢!

原来的塑料片老化了,用黄色塑料片临时固定了,决定换大头螺丝,解决问题!

固定好

中音喇叭,纸盆的,泡沫边的,还好没有老化

打好胶

多多益善

再拆开看看中音喇叭

大大的磁钢,打着漫步者的钢印。难怪这个小音箱这么重啊!

箱体也厚的不得了,原装带吸音棉?还是我后来加的?我都忘记了……

底部支架居然用铜的?太浪费材料了

来张整体照片吧

4.1,4个卫星箱,一个低音炮

一堆线啊!

修好的线控,很灵敏

线材

卫星箱

低音炮

背部面板

低音炮倒相孔!

谢谢大家看完!
END

网友:
老师傅针到病除

网友A:
我家的是2.1。买十多年了,当时花了500元。

网友:
我的鼠标微动和滚轮也是跟楼主一样方法,加一两滴先凑合应付,然后网购点备用件。装万能润滑剂最好用废旧502空胶水瓶,全聚丙烯助摄气,里面是一体活塞杆与塑料管紧配合,遇到润滑油不易溶胀,大多数塑胶活塞容易被润滑油溶胀。

网友:
机械键盘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神器,点一滴

网友B:
这个是ec11旋转编码器吧,这个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很多型号的,编码对不上的没用

网友:
键盘、鼠标、摩托车、惠威音响、电脑主机等,都用过WD40除锈剂/润滑剂!你别说,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ec11旋转编码器吧,这个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很多型号的,编码对不上的没用 ...

买过不少ec11,有次买的一个是反的,正常往右是+,这货往右是_ 。
不过一般我都是拆开清理一下,如果效果不好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是2.1。买十多年了,当时花了500元。

2.1的线控和这个一样,里面改下跳线就可以了

楼主:
过奖了,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2.1的线控和这个一样,里面改下跳线就可以了

怎么改啊?请指教!

网友:
果然高手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啊?请指教!

按键的上面有标示啊,短接和开路分别是两款的,你再看看图片第一张和第二张,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感谢分享好东西。谢谢楼主!

哈哈哈,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网友:
神器的确是什么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