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头都找大了,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颗粒?

楼主(2020-07-16):
   新买一个金士顿100g3优盘,128g的,ps主控,嫌弃速度慢,拆了,打算换主控,一查蒙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颗粒?支持什么主控?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不觉得用群联的量产工具读一下会比较准吗

网友B:
是美光b16a制程的颗粒,应该是2通道,4die的,换主控可以试试慧荣3281。不熟练慎重折腾,毕竟一片就是128G

网友C:
B16制程的  TLC,讲真你贴什么都慢....贴3281读取能上260,写入估计40MB/s

网友:
现在读写多少

网友D:
贴什么都慢,找个3281凑合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用群联的量产工具读一下会比较准吗

读出来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美光b16a制程的颗粒,应该是2通道,4die的,换主控可以试试慧荣3281。不熟练慎重折腾,毕竟一片就是128G ...

我已经拆掉了!我有两个128g金士顿,我打算双贴128,组成256G,我看了3281最大支持4ce。那我双贴能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6制程的  TLC,讲真你贴什么都慢....贴3281读取能上260,写入估计40MB/s

我有两个128g金士顿,我打算双贴128,组成256G,我看了3281最大支持4ce。那我双贴能支持吗?

楼主:
读没测,写10M左右,有点断断续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什么都慢,找个3281凑合一下吧

能凑合就行,只要求比我这个群联主控强就行,我有两个128g金士顿,我打算双贴128,组成256G,我看了3281最大支持4ce。那我双贴能支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凑合就行,只要求比我这个群联主控强就行,我有两个128g金士顿,我打算双贴128,组成256G,我看了3281 ...

3281最多支持4ce,不支持双贴4ce。
想双贴256可以用3280,价格贵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拆掉了!我有两个128g金士顿,我打算双贴128,组成256G,我看了3281最大支持4ce。那我双贴能支持吗 ...

3281对这个颗粒,只能贴切一片。3281只支持单贴4ce,如果要组成256G,双贴颗粒,需要慧荣3280主控板,价格贵,大概30多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