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站在高人肩膀上,跟风改一个艾默生服务器电源(3.57V~15.35V电压可调)

楼主(2020-07-16):
首先非常感谢 qrut 大神的帖子具体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

有了大神的原理分析和铺垫,改造就简单多了,先上个铭牌吧,和大多数坛友拿到的电源都一样12V-55A输出

拆下外壳的样子,借用坛友的图

此次改造借用坛友的电路,只是更改一些参数 目标改造低压3.2v 高压15.5v

坛友电路推荐值是100K电位器+5.1K电阻,但是我手里没有100K电位器只有10K电位器,就把R6/R7/R8/R9/拆除用4.7K代替,R10采用10K电位器串联910R电阻。计算值高压15.5v低压3.2V

先拆除R5/R10

找一小块洞洞板裁剪一下,把电位器器焊上去,并在电位器3脚串联一个910R电阻,因为910R电阻属于不常用电阻,经过计算10K并联1K刚好910R 所以用10K和1K曡焊起来,并焊两条线引出来

找一个4.7K电阻焊在黄线位置,黄线下方的一排电阻都是同一个网络,为了4.7K电阻不脱焊刚好利用一下板子上的空焊盘

拆除R1并短接至3.3V处,作用就是欺上瞒下,让电源的MCU始终认为电源输出的是12V左右(实际电源输出12V R1处的电压应该是2.5V)

红圈内的电阻并联20K的电阻,再欺骗一下MCU让电源 输出15.5V此处的电压大概是2.5V,不至于让电源检出电压过高从而保护

改完以上几处,就需要在刚焊的4.7K电阻处引一条线到12V+输出了,原本想把R6/7/8/9拆了后来跑了一下线路发现上面还有其他支路,作用不清楚,为了保险起见,直接飞线一条

接到如图所示R6位置,坛友标注的应该是有错误

上图是坛友的标注,实际测量的R6在热敏电阻引脚下方

这样一改就基本就算大功告成了,短接上图最左侧两根金手指就可以启动电源,为了方便找个小开关焊上去

图片是后补的,都已经装外壳了

怀着激动的心情电源通电,按下开关,没任何动静,AC/DC的灯都亮了,测了一下电压最低3.57V因为我用的电阻都是普通的贴片电阻,精度比较差,导致最低电压跟计算值差了0.3V

最高电压15.35V ,买的电压表还在路上,还没收到,就先装上外壳,免得螺丝弄丢了,改装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 qrut 大神

网友A:
我也入了个还没时间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了个还没时间改呢。

改装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这教程看晕了

楼主:
哪里没看懂?

网友:
我也没看懂,越看越蒙圈

网友B:
     又是一个大师!学习了;请问:风扇电源再改的?有没有失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大师!学习了;请问:风扇电源再改的?有没有失速的问题?

风扇电源没动 3-15V都能转,只是调压过程中风扇在某个电压范围转速会突然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电源没动 3-15V都能转,只是调压过程中风扇在某个电压范围转速会突然升高 ...

     再次请教:假如把10V电源用升压模块升至12v可以吗?

网友C:
楼主这块没看明白能告诉我吗?我没改成功少了这一步。
(需要在刚焊的4.7K电阻处引一条线到12V+输出了)

网友:
支持折腾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改造电源不影响稳定性就超值了,厉害,

网友:
我23买的爱默生,里面图有个地方不一样,这种电源输出部分不是三条,而是一整块,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D:
大师这板子还有救不?拉线装壳时不小心把r10两个金属触点拔了下来,焊不上了,请问能不能另外找两个点替代,如果有是在哪里?弄很久了百思不得其解,还望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厉害 改天我也去买一个来改去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能代改一个吗? 小白,无处下手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只需要电源输出固定的15.5V,按照公式计算,除了将R10替换为5.38K,还要不要调整过压保护电阻01C(并联一个20K电阻)?
另外我现在的电源在待机或者轻负载的时候几乎听不到风扇的声音,除非负载很重。那么在改动提高了电压后,电源在待机或者轻负载的时候风扇是不是和原来一样?还是一通电启动就呼呼的转?
谢谢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块没看明白能告诉我吗?我没改成功少了这一步。
(需要在刚焊的4.7K电阻处引一条线到12V+输出了) ...

同问,4.7k那条红线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这板子还有救不?拉线装壳时不小心把r10两个金属触点拔了下来,焊不上了,请问能不能另外找两个点替代 ...

哈哈,我现在终于成功了,电源已改好

网友:
看不出来那几根线的焊点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