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明纬开关电源,大家看正不正。

楼主(2020-07-16):
闲着没事拆两个明纬开关电源看看做工。。。一、第一个  50W  5V   10A  .

楼主:
第二个、  350W  12V  29A .

网友:
做工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A:
我看只要用红宝石电容的,做工都不错。

网友B:
明伟有不同版本,你这型号,应该有更好的

网友:
看几个细节处理应该是正品

网友:
开关管都戴套了,电容用红宝石,好电源

网友C:
用料是不错,可是上示波器,波纹还不如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是不错,可是上示波器,波纹还不如山寨的

看来大家都同意是正品。5V的价格56元,12V的价格150元。
既然这位坛友对纹波有异议,那就来测测看吧。
首先测试环境:
1、示波器使用泰克 TBS1072B ,只用CH1,移除CH2避免干扰。
2、移除探头的探勾,移除探头的接地线,使用铜丝作为接地线,以保证最短接地。
3、示波器设置:探头衰减 X1,带宽限制20MHz,分别测量直流耦合,交流耦合。
4、测量数据:平均值、峰-峰值、最大值、最小值。

测量结果:
电压                        平均值    峰-峰值    最大值    最小值
  5V    直流耦合            519            12         512        524
  5V    交流耦合            -3.6            12           -8          -4

  12V  直流耦合           1220            32       1240       1210
  12V  交流耦合           -5.52            24            8         -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伟有不同版本,你这型号,应该有更好的

你指的是台湾产的吗?
这个made in china 是广州生产的?

网友:
LRS系列差不多是性价比最好的一款了,比老款的RS系列工艺和用料都好一些,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只要用红宝石电容的,做工都不错。

哪张图看出红宝石电容了啊,560uf的我看是立隆啊

网友:
主动散热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