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错了,自恢复保险丝PPTC貌似真不适合用于万用表保护

楼主(2020-07-16):
之前测试了90的自恢复保险丝,怼220都没事,反应很快!论坛老师说90的不行,我想了一下,感觉有必要试试200的。之前不敢试,主要是觉得200的常温下阻值只有1-2欧姆,通电瞬间的电流太大了,有点害怕,而且200的反应速度比90的慢了将近10倍。

今天鼓起勇气做试验,必须做,毕竟有些表的毫安档微安档用的PPTC。
测试过程挺吓人!但,确实证明了pptc用于万用表保护有点不妥!
测试唯一不完善的地方就是,我没有串联电阻去模拟万用表电流档的内阻,串联个电阻会不会不至于这么吓人呢?
试验结果是,自恢复保险丝直接炸出裂缝,火花直接把旁边电线和桌面烧黑,家里两级空开全都跳闸了!更不好的是,这保险炸了以后还有3.9欧姆的电阻,完全没有起到保险隔断的作用!

网友A:
晕,楼主真敢干,这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下佩服之至。
我记得前几天回过一个帖子,关于这个测试需要足够的保护措施才能实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894&extra=&page=1&mobile=2

网友:
干这种危险动作一定不能少摩托车头盔及干粉灭火器如有必要旁边还应该有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楼主真敢干,这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下佩服之至。
我记得前几天回过一个帖子,关于这个测试需要足够的保护 ...

还好,我觉得电流会很大。没有把万用表串联进去。不过吓我一大跳。

网友:
福禄克一个保险丝 四五十块钱呢。

网友:
这种自恢复的保险丝真是不靠谱啊,还是直接熔断的安全

网友B:
哈哈,建议楼主去干排爆行业吧,胆大不要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我觉得电流会很大。没有把万用表串联进去。不过吓我一大跳。

如果硬要测峰值电流串万用表是不行的,钳表也不够快,需要分流器配示波器在ups单独隔离供电情况下单次触发。
我觉得最近好像在回帖里说了n多遍pptc不能用在万用表电流档,这次楼主给出了证明。

网友C:
这个最好不要试
一定要上?
前面要串合适电流断路器或大功率加热器等限制最大电流。

网友:
这种测试实在太危险了,简直不要命呀!.

网友D:
自从我看见电磁炉的保险炸得一塌糊涂后,所有保险管全用黄蜡管+热缩管套上再装电路板上,更不用说万用表还用自复位的了,压根不敢用。

网友E:
我前一阵子把保险丝都换成陶瓷的了,littlefuse的原装货,立创买的,怕某宝买到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前一阵子把保险丝都换成陶瓷的了,littlefuse的原装货,立创买的,怕某宝买到假货 ...

陶瓷是必须的,陶瓷的分断能力比玻璃的大的多,里面填充了石英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从我看见电磁炉的保险炸得一塌糊涂后,所有保险管全用黄蜡管+热缩管套上再装电路板上,更不用说万用表还 ...

明智,很多要求高的地方的保险和zvr之类可能遭遇高能过程的地方都要考虑包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好不要试
一定要上?
前面要串合适电流断路器或大功率加热器等限制最大电流。 ...

这实验就是要做不限流时pptc的分断能力,楼主的位置是插座之后相当于cat2 220v,按12欧等效源内阻,楼主只要前面放个20a的空气开关就行,不能加限流电阻。楼主的问题是没在防爆的包容性容器内遥控进行实验,还好没受伤。严格说交流电的接入相位要做0°和90°两种情况

网友:
至于是否需要串联电流档的检流电阻。
这个pptc是用在ma档,检流电阻通常为1Ω,比12Ω小一个数量级,所以对最大电流影响很小,一般这个电阻如果是福禄克用2-5w的,国产的常见1-0.5w,按楼主实验的结果看即使是福禄克也得废了, 就没必要浪费一只精密检流电阻了吧。如果是要测试保险管做保护的情况下误测产生的冲击电流对检流电阻的影响倒是可以一试。类似测试我以前做过,保险规格是10x38,f500ma,600v,cat4模拟源内阻2欧,采样电阻是1Ω 2w,10次冲击每次间隔5min,要求是Δ<1%,外观无损伤,去除保护层显微镜检查无热点。我没做过5x20的保险,楼主可以试试,5x20比10x38能便宜不少,条件所限不用做到600v,220即可因为5x20一般是250v的,1Ω的精密电阻也不是太贵,楼主只要具备1ohm的测试能力即可。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一只精密采样电阻

网友:
谢谢分享,安慰楼主,我还是继续用普通保险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建议楼主去干排爆行业吧,胆大不要命!

吓死胆小的

网友(2021-02-26):
哈,ma档保险老烧,刚买了pptc,正准备换呢。

网友:
真吓人,雷霆加闪电的,好大一个火球,别这样干了,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