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拼多多来的24w吸顶灯,连驱动都集成到铝基板上了!

楼主(2020-07-16):
这个灯长这模样

罩子转一下就能拿下来

驱动看似和其他的吸顶灯一样,但是没有输出线,还以为铝基板是卡在驱动里,拆开发现是驱动集成在了铝基板上

只有5个原件,集成度高,比阻容的应该好一些

网友:
最简单的非线性开关电源恒流驱动,另一个像整流桥应该是驱动芯片,贪吃蛇版本的一体板,好像可以在一片大铝基板切出四片,生产工艺简单废料少无需组装。

网友:
有铝基板已经很好了,恭喜老大了

网友:
5块钱包邮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现在很多这种,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网友:
线性驱动集成在铝基板上,节约PCB,铝基板用灯罩外壳直接压接也是节约成本的方案,批量生产成本能降低不少,其实驱动的塑料外壳也是可以省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