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一个便宜电子表的校准

楼主(2020-07-16):
买了个便宜电子表,五块多,可以定时,闹钟,倒计时,这东西很不准,晶振比较垃圾,于是想到了更换晶振。
下单一块八包邮十个到货后,换上,但虽然精度比原来好多了,但还是一天有十来秒差别,于是听说并联漆包线自制电容可解决问题,于是先测试几个晶振,选出一天快几秒钟的那个,然后把漆包线并上去,测试了一天,现在一天慢2秒,于是再拧开半圈,明天再看再调。
    后来又给那种计算器的时间换了晶振,也准多了。不多说,上图。

网友:
这么麻烦,我以前也买过同样的表,被我改了rx8025,出手了!很准,一月误差2秒以内!

网友A:
怎么要这么多的绞合线?我以前用3厘米长的就调准了。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种高校方法

网友:
直接用8205就完事了,很准

网友:
一种 很巧妙的办法,简单易行。

网友:
这麻花好长。

网友:
旧手机晶振不叫好

网友:
换晶振也不好了。买新的更划算

网友B:
这种晶振温漂大,你这样调准了,等冬天的时候又不准了

网友:
弄个联网自动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要这么多的绞合线?我以前用3厘米长的就调准了。

可能这个晶振比较差。还好能校准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晶振温漂大,你这样调准了,等冬天的时候又不准了

那就冬天再校准一次,记录拧合长度,每个月调一次

网友:
找个旧手机板子拆个,很准~

网友C:
2圈1P,你要几P?

网友:
楼主有强迫症,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圈1P,你要几P?

我想3p。

网友:
我一般并电容,大概快一秒并2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要这么多的绞合线?我以前用3厘米长的就调准了。

漆包线皮膜厚度分很多种的,常见的0,1,2,3种,数字越大皮膜越薄,绞合后容量越大。
现在车品线还有Q种的,皮膜加厚,有的还加上自粘层,就更厚了。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叫拉线电容,比较有意思,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