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不通电的奥克斯小吊扇

楼主(2020-07-16):
难怪明珠姐怼奥克斯,奥克斯真的很差,几个月前买了奥克斯的小吊扇,就是那个一会7块9,一会11块9的小吊扇,买回来包装都没拆就放那了,结果今天拿出来一看,不通电,量完插头量开关,确定坏的。

拆!

量一下线圈,居然是好的:

判断电源线断了,剪开一量,棕色线开路。

HCV寻断头

这生产的时候就是断的?你至少插上电看下能转再出厂吧。

网友:
查断线这个功能不错。

网友:
这种小吊扇有个设计还是挺妙的,就是在挂钩的位置,里面有一根缓冲弹簧,前段时间我发现小风扇上面的线卷的像麻花一样,拆开才发现是弹簧在固定的位置上断了,用钳子再夹一小节就修复了,

网友A: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弹簧断了有时会反转!

网友:
买了个艾美特7块9的用着感觉还行,这种风扇功率不大只有5W左右,风还挺大的

网友:
奥克斯小吊扇7.9还包邮~~4月份也买了一个~~风挺大

网友:
转速有点低,好像每分钟333转,中联有些微风夹扇不错,每分钟600转小软叶和500转大软叶款式,弹簧断的话用钳子取半截加工后接上。

网友:
转速很慢啊,实在不适合家庭散热使用!!

网友B:
这线的质量有点差,难道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弹簧断了有时会反转!

那个弹簧是控制转向的,这种小吊扇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启动时旋转方向不定,假如反向转动,会有弹簧阻止转动,同时将力储存在弹簧上,在弹簧力大于电机扭力时弹簧力释放,电机向另一方向转动,完成电机自动纠正运转方向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的质量有点差,难道是铝的?

专门研究了一下,确定不是铝的,磁铁不吸,刮了一半里面还是黄铜色,能用火烧结成小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研究了一下,确定不是铝的,磁铁不吸,刮了一半里面还是黄铜色,能用火烧结成小球。 ...

看单股线芯比较粗,柔韧性差,所以容易断。

网友:
10元和7.9元买了两把,很不错呀。佛山日彩生产,现在要20元一把了。

网友:
退款不退货都来不及了。。。。

网友C(2021-06-04):
这个在用手拨转动时有没有那种齿状的摩擦感,阻力较大,不太顺滑!

网友D:
看了几张图都没见弹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用手拨转动时有没有那种齿状的摩擦感,阻力较大,不太顺滑!

那不是摩擦,是磁铁,里面十几块小磁铁,转轴只能停在固定的位置,所以有齿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几张图都没见弹簧啊

没拆啊,在上面,没坏所以没拆。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线的内部断开,这种情况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