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2258H出坑之作

楼主(2020-07-16):
出坑之前给自己找个好的(听某些大佬说58h坑也很多),l06b芯片,不掉速,但是这个跑分不知道怎么这么低,也不知道是不是版本有问题
这个4K是不是低了点

这个U盘放在那里待机就已经很热,大概60多度。手上有一个笔记本,是用2258h的固态的,干完这个U盘拿笔记本测试笔记本直接死机,检查才发现,居然发热太大,把主控热挂了,笔记本里面的那个固态硬盘主控虚焊,认多8个ce,之前有闪存虚焊的情况,先干了芯片没用,才发现是主控虚了,主控用的是原厂高温锡,没有拆过

网友:
发热的温度也太高了点吧。

网友A:
主控?那可能是卖家自己用低温锡吧,我用方力家的虽然热也不至于虚焊,方力家的壳子也厚,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那可能是卖家自己用低温锡吧,我用方力家的虽然热也不至于虚焊,方力家的壳子也厚,厚很多 ...

我那一块应该是光威拆机板,和方丽的那个有点像,不过是4贴的。

网友:
我用的方力家才出的2258H板子,转接贴三星316,感觉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