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焦耳小偷来榨取废旧电池的最后一点能量

楼主(2020-07-16):
材料:一个废旧电池, 两个电感,一个三极管,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可选)
效果直接看图吧
废旧5号AA电池一个

电压只有1.1v

不能直接点亮一颗LED

搭焊一个焦耳小偷

恩 就这样

成功点亮

经过几次调整后发现不需要串电阻才能工作,而且用新电池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焦耳小偷只能偷废旧电池的能量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楼主娘家姓周哈哈哈

网友B:
只能用旧电池,没什么用啊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个旧电池榨汁机,榨取旧电池电量给没电的充电电池充电,积少成多,比点亮LED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旧电池,没什么用啊

土豪可以用新电池,电路仍然会工作,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娘家姓周哈哈哈

这,你都知道?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C:
这,你都知道?

我猜全名叫周扒皮

网友:
最好能做个插件——比如,我把它串在电池的一端,然后收音机或者其他使用电池的设备就可以更长久的使用了

网友:
是个升压电路,会玩。

网友:
不错呀,貌似俩电感耦合在反馈

网友:
我做的焦耳小偷小夜灯电阻是51欧,1.5伏电池点亮工作电流是70ma左右,电压越低,电流慢慢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