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5年多的爱玛48v电动车充电器终于坏了

楼主(2020-07-16):
今天又是平常的一天,我像平常一样下班,像平常一样提电瓶到地下室充电。

在插上电的一瞬间,嘭的一声,充电器发出最后一声哀嚎,然后任凭你再怎么插拔,它也不再有任何反应。

服役5年后终于在2020年7月16号寿终正寝。

做为一个喜欢动手的有志青年,我怎么可能容许它这么魂飞魄散?

让它还魂,然后继续陪伴在我左右就是我此刻的立即萌生的想法。

先“分尸”

拆开的一瞬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俩货。

长了两条腿的一饼(实在不知道这个元件的学名)首先已经爆浆了。

另一个我认识,是颗电容,也怀孕了,挺着大肚子。

手里有工具,先拆吧。

先拆下来一饼,上面还能看到1K的字样。前面糊了的部分就不知道是啥了。

电容我是认识的,耐压400v,68微法的容量。

在此问下坛子里的大神们,

这个充电器是否还有维修的价值?

烧掉的“一饼”是个什么规格的什么元件?

插电的时候,boom的原因可能是啥?

除了这两个元件,是否还有后级短路的可能性?

求大神赐教!

网友:
看着像是压敏电阻?估计遇上高压了

网友:
压敏电阻,换电容时量量四个整流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把这两个换掉再试试看

网友A:
   电容怀孕短路,造成那个给电容限制电流的NTC爆了,保险管,整流管都是这一根线上的蚂蚱。

网友B:
博世的充电器吗?皮实的很呢

网友C:
估计型号是471就是470V的压敏电阻,电路板上标的YM1。难道雷击了?

网友D:
NTC,黑色的那玩意很好找,是为了抗冲击准备的,因为带负载启动,电流很大,为了避免插电的瞬间启动电流大损坏元件,所以使用的这玩意,很好找
这次的故障,估计问题不大,主要是长期使用,导致电容怀孕,怀孕后不但自己沉,而且不能帮忙扛重物了(不能倍压,因为P=IV,当P恒定时,0.9U和1.414U所通过的电流相差很大,因为使用的4个3A整流管,不容易坏,(确实有实践证明,很多质量不错的如西普尔,特能,即便炸了MOS,BX,384x等等,但是。4个桥管,完好无损)所以,长时间大电流下,很可能做薄弱的是你太次NTC,当然,不排除晚上电压突然升高导致的,重点测一下相关易损件。换了就好)

网友:
1、有否维修价值,得分析电路损坏情况,如果变压器都匝间短路了,那就别修了
2、那个饼状元件,应该是压敏电阻,请分析一下电路,如果该元件并联在电源两端,那就是压敏电阻,一般可以选择压敏电压400V左右的。
3、具体原因可能是过压,较大的浪涌也会导致这种故障
4、半导体器件最怕电流冲击,已经这样了,后面的电路也凶多吉少

网友:
先查高压部分,再查低压。干中学,学中干总是有收获的。

网友E:
有。那个应该是pTc正温热敏串在大电容正极。一是质量不好二是后面有短路。大电解放电后测其电阻如零依次拆电解大管开关变压器再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那个应该是pTc正温热敏串在大电容正极。一是质量不好二是后面有短路。大电解放电后测其电阻如零依次拆 ...

抱歉应是NTC负温热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型号是471就是470V的压敏电阻,电路板上标的YM1。难道雷击了?

没有雷击。
是这样的,我这个充电器是长期插在地下室插座上的(很少断电),一般电瓶提到地下室后,直接怼上充电头开始充电。昨天单元线路整修,把地下室搞没电了,于是拔下充电器拿到楼上去充。

这种充电器,应该是先插电源,再插电瓶,结果我搞反了,先插的电瓶,再插的电源,然后就bo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的充电器吗?皮实的很呢

爱玛电动车原装充电器,是哪个工厂代工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怀孕短路,造成那个给电容限制电流的NTC爆了,保险管,整流管都是这一根线上的蚂蚱。 ...

电容我拆下来量了,没有短路。

其它的元件我抽空量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猜这个是个NTC,要确切知道很简单,看电路,如果这个东西是串联在电路中的,那它就是NTC,如果是并联在电路中的,那它就是压敏电阻。除了这两个,要查的还很多:整流桥有没短路》开关管有没短路》开关管S极电流采样电阻有没有断路(如果断了,那3842极有可能也挂了)》还有3842连到开关管S极的电阻有没断路》3842连到开关管G极的电阻有没有断路》太多了,不写了,反正初级部分几乎检查个遍。

网友:
有备件,就值得修,估计要换5,6个件

网友:
楼主!黄色那个安规电容也要检查一下!那个容量变异也有引起其他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雷击。
是这样的,我这个充电器是长期插在地下室插座上的(很少断电),一般电瓶提到地下室后,直接 ...

应急情况下,压敏电阻可以直接去掉就行了。不过压敏电阻短路后,会烧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C,黑色的那玩意很好找,是为了抗冲击准备的,因为带负载启动,电流很大,为了避免插电的瞬间启动电流大 ...

前天帮单位电工修充电器,辣鸡3842+mos+358+定时芯片的,管子和3842还有驱动电阻和采样电阻全挂,整流桥挂一半,我直接丢回去了,告诉他九块九包邮买一个比这个不会差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