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开清洗D-Link DGS-1024T 24孔交换机

楼主(2020-07-16):
淘了个二手交换机d-link的全千兆24口,测试了一下性能不错,拆开清洗一下,2011年出厂的。拆开后看来是在机房使用的没有多少灰。三个芯片是核心处理器,贴着散热片,拆下主板发现后面还有导热硅胶。6个网络变压器,没有散热风扇,属于被动散热,功耗不高30多瓦。交换机都这样,电源模块加主板。清洗完毕装回测试没有问题,然后做个长期加电测试,有条件做个压力测试。将来改造家庭网络用,看看能不能改成poe供电交换机,千兆口8根线都传数据所以标准的千兆poe网络变压器是要有抽头的,如果没有抽头那么就只能用两根线做电源用而不是两对,会影响一点传输功率。空间还很大可以装个功率大点的电源模块。后期看效果吧

网友A:
哪有30W啊,这个电源供电额定最大是24W,实际功耗估计不会超过15W

网友:
当初迷信tp-link交换机,供货商送一个网件交换机硬是让换成tp-link的

网友B:
ope是啥啊,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30W啊,这个电源供电额定最大是24W,实际功耗估计不会超过15W

12V 2A是指输出功率,如果满载的话按80%效率,输入应该有30W了,当然实际多少插个功率计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是啥啊,求科普

应该指的是POE!楼主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是啥啊,求科普

是poe,打错了

网友(2021-06-26):
什么价格收的呢

网友(2023-02-24):
正打算搞这个同型号的交换机,想不到内部主板这么小,只是壳大。

我买的那款是带EEE+ 开关的,其他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