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电路板替换问题

楼主(2020-07-16):
一西数500G硬盘不读盘,盘转动正常。手头有另一正常读写的好西数500G硬盘,与坏盘电路板非常像。于是把电路板互换,两块盘都不认;再把板换回,还是不能用,而且还是不能认盘。转动正常。有大侠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板子上有个8脚SPI的芯片俗称硬盘BIOS  换板要把那个旧盘的bios拆下来替换到新板上才能用、另外不要看板子非常像就能通用,具体是要对板号的,板号一致才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006

网友:
硬盘电路板上那个ROM闪存也要替换过来才行
不知道是哪个就去某宝搜索卖硬盘电路板的有图文说明

网友:
上图看看,要对板号,别随便替换,会烧头的

网友:
胆子很大,效果很差^

网友:
也就是500G的硬盘不值钱了

网友:
机械硬盘更换电路板说明
1.更换前需要拆下原板上的8脚BIOS芯片
2.更换时要确认准备更换的新电路板板号与原板一致

网友:
不一定有八脚rom的
我朋友的很蛋痛, 电路板上没有八脚的rom, 资料储存在主芯片内. 他买了一块板替换, 要我替他换主芯片.
主芯片 是BGA, 我又没植钖网,想帮也没法. 真的晕.

网友:
板子相同是基础~

网友:
换板子没用,硬盘BIOS也要换

网友:
盘启动运转正常就不是板坏了,所以换板和ROM都没用。 硬盘板烧了,不转了,才是板坏了。

网友:
你成功的把好那块硬盘都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