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德国 GMC MetraHit 30M手持6位半万用表

楼主(2020-07-16):
网上看到的图 看着

网友A:
位数这么高  尾数会不会变来变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数这么高  尾数会不会变来变去呢?

我估计手持表稳定很难,毕竟台表都很难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手持表稳定很难,毕竟台表都很难  哈哈,

GMC的仪表有个最大好处就是终身免费维护,只需要寄回原厂,回来几乎是新货。返厂维护大约要45天左右,费用大约近400元,主要是运费。

30M可以短期稳定六位数,长稳五位数,性能很不错,唯一毛病就是功能划分细、操作不便利。

MetraHit系列属于老款,27TI、28S、29S、30M都挺不错的;新出的MC、AM、IM性能要差一些,反应速度也慢一些,唯一强一点就是使用的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位数这么高  尾数会不会变来变去呢?

尾数跳动是正常的,那怕是安捷伦/是德34470、吉时利/泰克7510尾数也一样跳动。如果是稳定标准源输出,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字不跑、不跳,如在线或带载测量,高数位的表都会跳。

这个30M可遇不可求哦,只要是设备序列号不丢,终身免费维护;只要是硬件受损不超过30%,几乎是免费维修。

我五台GMC表,都返厂维修了,两台30M其中一台是有问题的、无法开机,返厂的第16天收到GMC邮件,告知检测结果,需要维修的内容,需要自己回复并确认维修。

其中,一台30M损坏超过50%维修、更换服务费57欧元;五台仪表外壳、笔座换新19欧元;所有表更换为锂电池供电服务费33欧元;所有表更换锡损元件(电容、电阻、晶振等)60欧元;另外税费+运费约60欧元。一共花费近1800元,回来是新表,六位半检验、七位半源表比对,误差小于1%,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数跳动是正常的,那怕是安捷伦/是德34470、吉时利/泰克7510尾数也一样跳动。如果是稳定标准源输出,基 ...

这个精度的表  保存是不是得上恒温箱了?
或者用能控制温度湿度的设备保存呢?

网友D:
四位半掩面而泣飘过

网友:
图上标的字,就看清一个"LCD驱动"

网友:
牛,这个货猛啊, 给力

网友E:
就该发点这些货看看,天天发都一些众仪垃圾表或者9.9元包邮表,也不嫌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四位半掩面而泣飘过

那9.9包邮的岂不是不敢露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该发点这些货看看,天天发都一些众仪垃圾表或者9.9元包邮表,也不嫌累

海参鲍鱼,名模天天发没问题啊,问题是普通人消费不起,不如一盘土豆丝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9.9包邮的岂不是不敢露脸?

还有4.9包邮的呢哈哈哈,别攀比啦

网友G(2020-08-23):
这种精度的表应用场景是啥?修东西如果万用表可以搞定,DT830就都胜任了。4位半就已经有富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精度的表应用场景是啥?修东西如果万用表可以搞定,DT830就都胜任了。4位半就已经有富余了。 ...

应用最多的恐怕就是用来测基准玩,测得一字不差然后心里无比满足,哈哈哈。
当然还可以用来鄙视别的表不行是垃圾!

网友(2020-10-06):
引用 网友C:
尾数跳动是正常的,那怕是安捷伦/是德34470、吉时利/泰克7510尾数也一样跳动。如果是稳定标准源输出,基 ...

从哪里申请呢?返回德国吗?我有个Pro电池漏液腐蚀严重没救了,值得修吗

网友H:
没有表蒙子的万用表不好,液晶屏没保护,易坏,另外这表目测电老虎一个,分立元件过多,我维修德国设备主板很多,实际就那么回事。

网友(2020-11-25):
这表我有2台,,,,楼主这个照片是别人2009年拍的吧。唯一的6位半手持表,  已经停产,,,,,有钱买不到,最高的时候,零售价1W多,便宜的时候也要6.-7K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表蒙子的万用表不好,液晶屏没保护,易坏,另外这表目测电老虎一个,分立元件过多,我维修德国设备主板 ...

有外壳。也不耗电, 我有2台我知道

网友(2021-05-03):
偶然机会买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