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通信电源变普通电源,改个变压器

楼主(2020-07-17):
这个电源收来的故障品,一共收了4台,3台都是辅助电源电容性能变差,导致不起动!这台呢,比如霉,进水炸机了,拆开pfc取样电阻炸掉,两个谐振管炸掉,pfc管炸掉,l6599和图滕炸掉,换的小件记不清了,当时所有东西都修好了,pfc60n60换的47n60,就剩两个主功率管装上没焊接,老板跑来了,抱个主机,然后上街............,回来已经忘了没焊了,串1000瓦取暖灯管通电,然后很响的一下boom,600uf容量充到420,直接对管子放电了!翻过来一看,主单片机糊了,拆下主板,换上其它机的主板继续修,第一次改桥整流120v,整流管子用的1660,2只,每只当一臂用,结果管子性能发热都不行,10a都受不了,整流短路炸机,是修好1年后充个大锂电炸的!
这次重改120,用的是变压器次级线圈,2并改串联。很好,满载半小时没问题,也不去调1v试了,没意思。
坏的主板研究下,电源方案pfc芯片ucc2818 加llc芯片l6599,能否拆除单片机?下了l6599d手册,对板研究后确定可以,致少反馈,限流,部分是芯片完成的,单片机参于了控制,风扇调速,保护,故障报错,前后通信,于是单板搭电路,上310v直流,让辅助电源工作起来,然后哪个芯片发热拆别哪个,

这是辅助电源,产生5个电压!高压侧!14.2 v14.9v15.9v,低压侧9.7v5.6v,高压侧,风扇供电是个大头,4028高速风扇!
高压侧除3843,可能全坏了,有个通信个小芯片没用也拆了,不发热,两个lm2904,1117(5v),mega168,uln2003 , l6599,mcp2515(这个不热不知什么用的),换上6599无输出,研究手册,7脚电压过高,加了个红发光管后,灯亮有输出,可能是1117坏后基压高了。装回上电,继电器不吸合,pfc工作,起动电阻冒烟,找到起动电阻控制,2003上某脚,接到电源,上机吸合,电压420v正常了,pfc独立小板,芯片没炸。接上高边mos驱动电阻,输出有了,但电压低,慢慢升高!拆下单板测试,控压的基准电压不稳,应该是压侧芯片坏了,没有信号到低侧的m48上!找个104可调,接在低侧的5v1117上!手动输入!这样就电压正常了,只是没有原机的电压缓升,不过也能解决,让比较器基准电压慢升就行!然后就是后边的改变压器,
      刚改好发现调到80就空耗开始大了,拆装了几次变压器,没改观,改3.5匝也一样!原理主控5脚stby电压降低到1.25以下,芯片进入待机,这个多次拆装,发现低压侧发热大,是不是泄放电阻耗电了,可能是不受控制了,然后芯片不能进入待机,拆掉泄放控制三极后,变压器频率从100k升到325k,变压器温升,管子温升下降,88v时40w降到10w,,从变压器的声音,及波形,是在间隙工作!难道就是传说的跳频?4a电流时,64v时稳定谐振,再低又有杂声,波形乱跳,加大电流可能能更低,试试,
控现在的情况,后级搭一组转灯,电压控制就行了。原先风扇pwm控制的,要改成模拟控制,
改90v用的100v330的电容,
整流管90a200v

通力盛达4830的主变!改90v用,主变绕组为2次夹1初,次级4匝,中心抽头,初级8匝,再次级4匝,中心抽头,然后次级同名并,抽头并。这个就成了半桥全波整流了,电压42~59
原4830时电源监控器是可以能过can线软件调压的,一般是42致59,这对应4块12v铅酸,或15,16串铁锂,好像说南方15串,北方16串,有老版与新版,老版本管子电流大,风扇初始转速高,所有改0到60后试过2.5 v30a,12v30a,到是没炸机,只是损耗有点大,工作中,风扇会升到最就转速,电源用的pfc是ucc2818ad,谐振最l6599d,控压是PDM,脉冲密度调制

其实改经改过,抽头分离,首尾相接,改120v电压!只是测试发现在低于80v时谐振不良了,管子发热相对变大,因为这个改21串锂电,88.2v,担心放电太低之后充电炸管

用一个纸盒装起来,然后热风枪160度,装上最小嘴,插个洞对里面吹,加热,温度高点也行,胶木架的,塑料的低点

架子断了一角,502粘下吧

焊开连接,有些上次焊开了

1匝,厘0.3宽15,4.5平方

到抽头2圈,单匝电压最高30v最低20,所有改12只要一匝,半匝抽头

外层4匝,中心抽头

这是外层,能看清不?

焊开中间初级
这个一共8匝

初级!

里层不拆了,剪掉一匝直接焊

楼主:
继续绕回去

内层次级3匝

初级8匝,绕了3次,第一次不紧到不了位,第二次太紧,过头了,第三次差不多位置了,卡开去正好

初级温度不低啊

焊下抽头,备用

反向绕,抽头放外侧

剪掉,焊回铜片

绕上胶带

轻砸一下

磁芯尺寸,这算ee42

装回了,上胶带

焊回试试,

带载从68到90都无杂音了,只是90v时待机功率40多瓦的,正常10瓦多,
降压回路正常空耗2~3瓦,主板风扇,pfc耗电7瓦多,明天有空拆下看看气隙,

网友A:
哈哈,同款松香,也是黑乎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同款松香,也是黑乎乎的

这个很久了,大盒里的,不像氢化的!

网友:
谢谢分享。。。。。大工程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同款松香,也是黑乎乎的

我的楹香这是这个情况。。。。。。。。

网友B:
初级8匝,这工作频率得多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8匝,这工作频率得多高啊。

我测下,没有记!爱默生1000瓦空载250k好像,这个我测下
调到130v是空载100k,降到108v电压就变成300k了。带个220v100w灯泡负载时130k,带720w负载124k

网友:
能这样改电源的我都肃然起敬,唯一一次改个明纬还炸鸡了,不敢了

网友:
看到没兴趣了,黑乎乎一大坨东西

网友C:
头次见到铜带导电的开关变压器,我以前最多见到低压侧多股线圈并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次见到铜带导电的开关变压器,我以前最多见到低压侧多股线圈并绕。

在高频变压器上,铜带可以绕的窗口最满,扁铜窗口利用率更高却不合适高频!还有这种,不知什么特点,更适合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高频变压器上,铜带可以绕的窗口最满,扁铜窗口利用率更高却不合适高频!还有这种,不知什么特点,更适 ...

每股绝缘,多股利兹线的高频集肤效应损耗比单股低,比单股适合高频。

网友D:
前几天也是修好了个48v电动车充电器,把变压器改成27v,发现是白花花的铝线绕的,没合适替换的漆包线只能凑合用

网友E:
双磁芯并联的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也是修好了个48v电动车充电器,把变压器改成27v,发现是白花花的铝线绕的,没合适替换的漆包线只能凑 ...

天长出的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磁芯并联的比较少见

爱默生也用,见我修的3500

楼主:
重新拆绕了一遍,磁心下压了个小锡珠!电感量小了点点,就这影响了?装机还是一样??电感量与另一个一致,

楼主:
改成一个普通21串锂电充电器,这板芯片都坏了

网友:
  你这功底也太深了吧,拆成这样还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