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紧急抢救性拆解喝了150毫升咖啡的苹果MacBook Air超薄笔记本!

楼主(2020-07-17):
给老婆说了多少次用电脑的时候不要吃喝,结果从来不听。这次狼终于来了,半杯加了很多奶和糖的咖啡倒在了笔记本键盘上,就立即熄屏了,再开机也开不了了,于是大声叫嚷,喊我过去看看。

紧急切断电源进行抢救性拆机看能不能救过来。因为过程紧急,手机拍照时忘了开闪光灯,晚上光线不好,所以照片比较模糊,色温也不对,凑合看吧:

先用数码之家拆机工具中的苹果专用五角星螺丝头把笔记本后盖打开,可以看到一些咖啡,更多的咖啡在后面:

镁合金后盖上咖啡也不少:

打开机壳后首先把电池拆了,以防止破坏进一步扩大。拆掉电池,下面也都是咖啡:

主板上咖啡也不少:

下面就拆主板。先把散热器拆下,MacBook Air的散热器真小,比CPU面积还小的单热管散热器,不知道它怎么设计的,这就够用了?

主板旁边是一小块外设接口板,上面也是咖啡:

散热风扇拆掉,我的天,风扇下面也成了咖啡池:

主板的各种排线拆掉,这是键盘触摸板的:

这是显示器排线:

各种排线:

现在主板拆下来了:

主板反面,明显也有咖啡:

内存都是焊在主板上的,不可升级:

外设接口板也拆掉,下面也是各种咖啡:

这是触摸板控制电路:

下面拆音箱,用撬片暴力撬就行,这玩意儿都是双面胶粘上的:

左侧音箱拆下,果然还是咖啡:

同样撬拆右侧音箱:

拆开后也是大型咖啡池现场:

到处都是咖啡翻车现场:

两个音箱:

拆到现在机壳里只剩键盘和触摸板了:

键盘和触摸板之间有排线:

下面拆键盘。键盘最外面的黑色保护膜是用胶粘的,这个保护膜按照设计是密封的,有防水功能,所以周围全用胶粘住,液体撒上去会被密封阻止在键盘里面,保护主板等重要部件不受伤害,燃鹅苹果这个防水设计显然是失败的,前面的咖啡池现场照片证明了咖啡这种特殊液体可以不受阻碍地流到它想去的所有地方。因为是胶粘的,所以键盘保护膜只能用暴力撬开、撕开:

撕开保护膜后的样子,又是大型咖啡泄露现场:

撕下的完整键盘保护膜,这个看似简单的薄薄的保护膜其实是好几层组成的结构,而且里面还有电路,可以看到一些洞洞里有LED发光二极管,这就是苹果键盘的背光来源,很巧妙的设计,超薄:

撕掉保护膜的键盘,惨不忍睹:

键盘保护膜下面是另一片带塑料框架的控制电路板,很容易取下:

到目前为止拆下的键盘部分:

现在是键盘的主体机械结构了:

下面想拆下键盘,发现有100个螺丝,天啊:

这些只是拆下的键盘螺丝的四分之一:

燃鹅,拆掉100个螺丝后发现键盘还是拆不下来的,原来还有另外100个铆钉把键盘铆在镁合金机壳上,彻底崩溃。要破坏性拆掉铆钉的话,键盘就得只能换新的了。现在还不确定键盘是否损坏,先不再拆键盘了,就这样直接连外壳一起清洗处理,死马当活马医看看再说吧。

现在把显示器拆掉,一边各3个螺丝固定铰链:

显示器拆掉了:

拆下的显示器:

好了,至此全都拆完了,现在开始彻底的大清洗行动!

清洗的方法是先用瓶装纯净水把所有部件彻底浸泡冲洗干净,然后用无水酒精清洗,最后经过检查没有残留咖啡后,用电吹风的低温档把所有部件单独吹干,高温档会使某些塑料部件变形所以要慎用。清洗的过程没怎么顾得上拍照,所以照片不多。

这是清洗键盘,因为键盘是铆在机壳上的拆不下来,所以就连同机壳一起前后两面都清洗干净,纯净水浸泡过后倒了好多酒精在上面,两面反复冲洗:

这是在装了酒精的玻璃盘子里清洗主板:

用软毛牙刷仔细清洗每个角落。因为加了奶和糖的咖啡很粘稠,附着能力强,细小的缝隙中很容易隐藏,所以清洗需要非常彻底仔细,要浸泡一段时间后用牙刷刷洗:

主板和其他电路板都经过纯净水和无水酒精清洗完后,用低倍率体视显微镜仔细检查,看看元件缝隙中是否还有残余咖啡。我返工了一次才完全搞干净:

各部件清洗完后用电吹风低温档吹干,键盘吹干最费时间,因为它没有完全拆开,各部件之间缝隙很多。

这是清洗干燥完成后的主板,体积相当小,i5电脑的全部东西几乎全在这块小板子上,苹果的设计还是牛x的:

这是清洗后的音箱:

这是清洗烘干后的外设接口板:

这是清洗干燥后的硬盘,苹果的变态设计,不是标准的NVMe或者mSATA的固态硬盘而是苹果自己的特殊接口,跟任何其他电脑都不兼容:

各个部件都清洗干燥好了。开始组装过程。先从键盘开始装。

这是清洗干燥后的未拆完的键盘部分,干净清爽多了吧:

洗干净的键盘控制电路板:

键盘和音箱安装好:

安上主板:

CPU上涂含银的高导热率散热硅脂:

安上热管散热器:

安上外设接口板:

安装风扇:

安上WiFi卡和天线:

安上硬盘:

安上显示器,接上显示器排线:

最后安上电池,盖上后盖,组装完毕:

终于,怀着万分忐忑的心情,轻轻按下电源键,期待见证奇迹的时刻。。。。。。

奇迹果然发生了,顺利点亮,几秒钟后出现了熟悉的开机画面!鼓掌:

天道酬勤,有惊无险。虽然这本子喝的咖啡很多、后果很严重,好在处理及时果断,经过紧急快速抢救性彻底拆解和清洗干燥后,并没有零部件发生物理性损坏,整机恢复后各功能均完好如初,最容易出问题的键盘也没有出什么毛病,所以也不用拆上百个铆钉换键盘了。

网友:
安慰,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
真是幸运,主板没啥问题。集成度这么高的主板要是坏了的话,这史上最贵的一杯咖啡定会让楼主终生难忘的!

网友:
感谢你老婆,给你一次完全拆机的机会,也给我们欣赏艺术的机会

网友:
楼主厉害,什么工具都有,肯定是维修达人!

网友:
精美的代价,焊接内存,升级无望。

网友:
老婆看你无聊,找点事情做做,这样的老婆一定要多宠。

网友:
每次开机浓浓的咖啡香味。。。

网友:
苹果的设计就是防拆,让你换新的。

网友:
哈哈,首先要修理的不是苹果,而是尊夫人

网友:
50包邮不能再多了

网友:
这个主板的电路图网上应该有不少,真坏了还是有办法修的,记得背光升压电路比较容易坏

CPU硅脂吐槽:卧槽这么一大坨硅脂,和苹果原厂的差不多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还没挂。

网友:
厉害了,下次把苹果放高点就没事了

网友:
苹果遇上咖啡,这下好看了

网友:
不得不说,苹果的设计真坑爹!

网友:
其实断电全部拆开,直接拿清水冲洗,然后立即吹干就行,除了屏幕,电路腐蚀多数因为水渍清理不干净导致的,短时间的冲洗影响不大,没必要用酒精,反正都用了纯净水了,我的苹果手机也是掉厕所里,也只是拆开冲水,晾干就ok了

网友:
我朋友前几年一杯奶茶也是 干废了一块主板,自己不会拆,过了一晚上送我拆的,太晚了,很多供电已经出铜绿了,腐蚀了
外面换了主板 键盘 2500 哎 ,二手电脑也就值4-5000. 买来的时候13000 MBP 2013年的,不过我不喜欢后来MB的键盘,键程太短,感觉不舒服

网友:
苹果本说:咖啡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