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的S3盒子还有用吗?

楼主(2020-07-17):
以前联通宽带搭的盒子,现在改用别家宽带了,盒子软件里没有能播放U盘视频的播放器,那这个盒子只能去垃圾箱了吗?

网友:
可以刷机安装当贝桌面,然后可以随意用了

网友A:
同意楼上,搞机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搞机走起。

刷其他盒子的比较多,目前还没找到这个的刷机资料,可能价值不太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其他盒子的比较多,目前还没找到这个的刷机资料,可能价值不太大吧? ...

多找找,总会找到的。
如果暂时找不到就先放放,总有一天工具会放出来的

网友:
好像是双核的u,性能啥的就不用想了。
如果只是看电视,还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