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遥控器用ttp223改造触摸灯

楼主(2020-07-17):
发现TTP223灵敏度太大了放在木头桌子上都会自己接通。如果用手去触碰的话。根本连板子都还没触碰到灯就亮了。灵敏度可由外部电容(0-50pF)调节也就是板子上那个仅有的电容。这个板子上的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容量的电容。

https://blog.csdn.net/qq_31866157/article/details/52141796   中文说明书地址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装进空调遥控器在说,最后采用的是图二的接法。触摸版是热熔胶粘在遥控器的里面的,隔着外壳完全能感应到。

电源直接电池上取。

led灯没加限流电阻毕竟点亮的时间太短还没发热就断电了。

感觉应该加一个稳压二极管在电池的两端。

最后放进空调遥控器后没有出现灵敏度高的问题。

先用第一种接法感觉没有用三极管是多余的直接用了下面一种接法

这种接法简单实用

实际上晚上效果,比以前好。好歹漆黑的夜晚能看得见字。

网友:
灵敏度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在加个背光纸

网友:
大哥,你能加个背光板吗?

网友A:
楼主,麻饭发个模块的链接。

网友:
有没有加背光板的改法呀

网友B:
这遥控器捡了一个,被我当温度计用了。两个红外发射管确实比较新奇

网友:
SGL8022,比你这个好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遥控器捡了一个,被我当温度计用了。两个红外发射管确实比较新奇

两个红外线作用是实时回传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饭发个模块的链接。

ttp223 某宝多得很

网友(2020-10-06):
楼主太历害了!谢谢分享!下次我也去试一下

网友:
这货被我改到小夜灯,确实太灵敏了,放着都可能触发。

网友(2021-03-12):
为啥用触摸?用震动管触发亮灯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