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折腾电工朋友的海阁拉斯移动式便捷照明大灯

楼主(2020-07-17):
『X折腾』折腾电工朋友的海阁拉斯移动式便捷照明大灯
一个灯,手持式的便捷灯。朋友说是改的,但是怎么看都像本身就长这个样子。

名字蛮好听的,海阁拉斯集团

这散热妥妥的

提手,高大上,据说朋友放在井道里工作的

超级大个COB灯芯

底下的支架,高大上,怎么看都像本身就这个样子的

按键,防水,充电口,防水。真好

拆拆拆

反光碗,铝压制,还是橘皮纹的

COB灯芯,黄灿灿的,指示着黄色照明

接头,防水接头

内置电池,3并2串

配备充电头,8.45V,正常

电池保护板,测有电,但是电压不足?!?!?

继续查,充电口那里莫名串了个二极管?!?

拆掉装回

继续充电。充了好久功率还是很大,看来亏电亏久了。

毛病:原来可能是220V电源直接供电,串个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反接?而后朋友改了内置电池,没把二极管去掉,导致充进去的电压不足。
所以,才发生了电池不耐用,点不了太久。

网友:
二极管可能是防止碰到充电口短路的,我之前改电池也是用的这种5521口,里面正负极太近了,不小心有一次把金属丝捅进去了,整个烧烂了。解决办法只能稍微提高充电电压。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还是内置USB口,做一个TP4056的模块到里面,充电电流调小一点,加上温度检测,这样才安全,

网友:
做工挺好的,谢谢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好还是内置USB口,做一个TP4056的模块到里面,充电电流调小一点,加上温度检测,这样才安全, ...

这个灯,不是4V带的动的诶。

网友B:
这个电池盒也是够了啊,好歹包起来啊,哈哈哈,最好是点焊机然后套皮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盒也是够了啊,好歹包起来啊,哈哈哈,最好是点焊机然后套皮

你们咋天天都是满分满分满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咋天天都是满分满分满分哈哈哈哈

因为只有100,被限制了

网友:
这种灯有成品卖的,外观一样,怀疑就是成品,要不这改的水平也太牛了,配件能整这么全,这么合适.

网友:
充电口加防倒灌二极管就会造成充电器判断失误,电池欠充,最好把充电控制电路集成在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