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施耐德GV2-M08电动机专用空气断路器拆解

楼主(2020-07-17):
在施耐德GV2系列电机专用微型断路器推出前,ABB的MS系列是当仁不让的电机保护用微型断路器霸主,GV2系列上市后打破了这种局面。

我所在的公司N年前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施耐德GV2系列电机专用空气开关(微型断路器),这个系列的断路器以高可靠性、耐用性、精准的过载和短路保护性能著称。

GV2系列电机专用空气开关的前面板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分断、闭合按键,侧面是脱扣电流整定旋钮;带有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辅助信号接点。

侧面铭牌数据,这个开关是仓库盘点时清理出来的,公司现在已经不代理这个型号的空气开关了。GV2系列集成了短路保护和过载(热保护)保护机构。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空气开关和热继电器的集合体,使用时无需增加额外的热继电器。

背面,导轨式安装卡扣。

断路器底部出线位置。

前面板和后壳通过这个位置的卡扣分离。

前壳和底壳分离开的样子。

分离开的前壳,底壳和安装在里面的断路器机构,这个系列的断路器之前应该还没有人发过详细的拆解图,这应该算是全网首拆了。

这是辅助开关的动作拨杆。

换个方向看。

辅助开关细节,上面有个凸点和拨杆相连。

辅助开关的接线位置(上层)。

断路器机构主体。

脱扣电流整定旋钮通过金属传动部件和脱扣机构相连。

通过弹簧的压紧和松弛来整定电流。

过流机构的紫铜部件,可见底下的脱扣电流感应线圈。

电源侧的过流铜条。

脱扣感应线圈装于负载侧。

脱扣整定机构的细节图1。

换个角度看,片式弹簧离开整定机构。

片式弹簧接触整定机构。

弹簧片头部的样子。

脱扣整定机构的细节图2。

再来看看前面壳整定旋钮位置。

脱扣整定机构的细节图3。

脱扣整定机构的细节图4。

脱扣整定机构的细节图5,整定旋钮转到最大位置。

脱扣整定机构的细节图6,整定旋钮转到最小位置。

底壳和机构的侧视图。

分离开断路器机构和底壳。

GV2系列采用模块化的结构设计思路。

使得拆解各个部件很容易。

机构上的过流铜条。

机构侧面图。

灭弧栅的样子。

取掉三相的动触头。

不同角度摆拍。

再来个特写。

取出灭弧栅。

金灿灿的灭弧栅。

灭弧栅细节。

换个面看。

做工很精良。

动触头细节。

铜银合金触点。

固定的过流铜条部件。

镶嵌在机构塑壳的底部。

拆出来看一下。

紫铜打造。

在机构塑壳的后背,还有和底壳铜条相接触的双金属导电部件,作用类似于热继电器。

设计成靠近中部,略有弯曲弧度的造型,发热过载时能断开和底壳过流铜条的接触,起到热继电器的作用。

双金属片的正视图。

取下一个看。

黑色部件是耐高温的塑料压块,限制双金属铜片在槽内不会移位。

双金属导流片的侧面细节,侧面可以明显看到双层金属的分界:一层是紫铜,一层是铁镍合金,通过特殊工艺熔接在一起。

双金属导流片的正面细节

可以看到,带触点的一面是紫铜层,这一侧是真正的过流层。

取下三相过流脱扣机构元件。

过流脱扣机构元件的一个侧面。

过流脱扣机构元件的另一个侧面。

后面的螺旋状金属片是热感应机构,机构过载脱扣时,螺旋状金属片同时受热发生位移,使辅助开关的动作拨杆动作,类似电热水器的STRIX温控器。

注意过流脱扣机构元件根部的黄色传动杠杆,和过流脱扣线图的衔铁相联。

脱扣元件的正面立视图。

脱扣元件的底部立视图。

这样精致的部件,总忍不住想多照几张。

拿掉过流部件的机构支座主体。

侧面看一下。

上面还有整定机构没有拆下来。

需要拿起子橇一下侧面的金属条弯曲处。

分离开的脱扣整定机构。

脱扣整定机构部件。

绝缘挡片。

脱扣整定机构细节。

可以看到,结构相对较复杂。

压紧弹簧,施加在脱扣机构上一个反作用力,用以抵住脱扣机构,通过调节这个反作用力的大小,来调节脱扣电流。

脱扣整定机构的弹簧,通过这个塑料部件,给脱扣机构施加一个作用力。

拆解全家福。

取下前面壳内的辅助开关看一下。

单元式的模块。

正面细节。

后侧的拨杆连接凸点。

另一侧。

正面接线端子。

再来看看这个双金属片。

并不是某个网友所说的铁件。

一层是铜,一层是镍合金。

网友A:
铜光闪闪,真的不错

网友:
金光闪闪我爱上了

网友:
快送给温总打戒指去

网友:
好帖子,虽然看不懂,高级货!!

网友:
大牌子的东西还是真的好,真材实料的

网友:
这多图片也不分下楼太难了

网友:
这帖能卡死我手机

网友:
详尽!感谢分享
老货的做工确实不错,对得起价格
这个牌子最早叫TE,是法国的一家公司,可以看到面板上的LOGO是TE开头的一串外文
不过后来这家公司被施耐德收购了,所以侧面是施耐德商标

网友:
那些红彤彤的都是铁件,这些洋品牌小功率断路器几乎只有线圈、软连接是铜件。通常镀白件、无触点动触头基本都是铜件,微断路器铜色件九成以上是铁镀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铜光闪闪,真的不错

都是镀层而已,注意看看边上那些切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镀层而已,注意看看边上那些切痕。

这是双金属片,不是镀层,一半是铜,一半是镍合金。

网友C:
灭弧栅都用铜啊,这个有点奢侈,国产空开那些全是铁

网友:
这个用料也太奢侈了,灭弧片都是纯铜的,一般的民用产品都用铁片

网友:
谢谢分享。。。。。。偶媳妇500克金项链有希望了。。。。。。

网友:
做工好用料实在,    不符合山寨规矩。

网友:
全是铜件,用料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灭弧栅都用铜啊,这个有点奢侈,国产空开那些全是铁

灭弧栅只能是铁的或者是磁性材料,这金光灿灿的灭弧栅还真是镀上去的

网友:
这年头热继电器被淘汰了?